[方案相关]
简单三极管电机驱动方案,非MOSFET方案

楼主:
使用三极管驱动的低成本电机驱动方案。可以通过所选择的四个GPIO口位以步进电机的相序来通过基极推动四个三极管,使工作于开关状态的三极管饱和导通/截止关断,控制着大电流按照相序的关系流过步进电机的相绕组,从而达到对电机激磁。(隔壁论坛转载)

楼主(2019-07-28):
控制换相顺序
通电换相这一过程称为脉冲分配。对于四相步进电机有四种脉冲分配方法:
单四拍、双四拍、1-2相八拍和2-3相八拍。
具体到四相步进电机A、B、C、D四相的分配就是:
单四拍,A->B->C->D->A;
双四拍,AB->BC->CD->DA->AB;
1-2相八拍,A->AB->B->BC->C->CD->D->DA->A;
2-3相八拍,AB->ABC->BC->BCD->CD->CDA->DA->DAB->AB。

楼主:
不过使用华大MCU,都集成了带死区功能的互补PWM输出的高级PWM寄存器,不用软件配置这么麻烦。

网友A:
不是有驱动芯片吗

网友B:
能够驱动三相电机?

网友C:
楼主应该使用隔离芯片

网友D:
主要是电流能多大呢?

网友E:
MOSFET的功率大一些吧

网友F:
驱动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G:
以后应该用得到的。

网友H:
4相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