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工程出问题了

楼主:
最近工程出问题了,改了程序以后,编译不对劲。

好像没改过程序一样,运行自然不对了。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19-07-29):
的确不对劲...加个语法错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不对劲...加个语法错误试试

谢谢!加个错误,也是编译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加个错误,也是编译成功。

软件不可信很坑

网友B:
rebuild 或者 是不是 select target不对~~  X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build 或者 是不是 select target不对~~  XDD

rebuild一下,然后再build就好了

网友C:
这个提示信息是啥意思啊

网友D:
改之前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E:
编译的配置那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