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rk3399硬件开发设计

楼主(2019-07-29):
rk3399硬件架构

概述
RK3399是基于Big.Little大小核架构的低功耗高性能处理器,它包括双核Cortex-A72、 4核Cortex-A53以及独立的NEON协处理器,可应用于计算机、手机、个人移动互联网,数字多媒体设备。RK3399内置多种功能强大的嵌入式硬件引擎, 为高端应用提供了优异的性能。 支持多格式视频、 高品质的JPEG的编解码, 以及特殊图像的预处理和后处理。 包括h.264、 h.265、 vp9等格式的4Kx2K @60fps解码,尤其是支持H.264、 H.265格式的10bits解码, 以及h.264、 mvc、 vp8等格式的1080p@30fps编码。RK3399内置3D GPU,能够完全兼容OpenGL ES1.1/2.0/3.0/3.1、 OpenCL和DirectX 11.1。 特殊的MMU 2D硬解码器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显示性能,提供流畅的体验操作。RK3399具有高性能的双通道存储器接口( DDR3/DDR3L/LPDDR3/LPDDR4), 能够提供高内存带宽,同时为应用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外设接

硬件开发流程
一、拿到RK原厂参考设计
如下,包括了DDR模板、关键器件规格、封装库、完整的参考原理图

二、根据项目需求选定DDR模板
一般原厂会提供多种DDR模板,为适应不同的板型要求,我们会根据PCB尺寸以及市场价格去选择

三、选定电源管理方案
根据产品定位,选择电源管理方案,我们选用原厂推荐的RK808

HDMIIN电路设计

音频电路
选用alc5640,接口丰富,该方案支持清单:
1路麦克风输入
1路linein
1路lineout
1路耳机输出
2路喇叭输出

四、 layout设计

layout注意事项
( 1) RK 实际验证此模板可以稳定运行
( 2) 强烈建议客户不要私自改动 DDR 部分走线及器件摆放!客户项目中DDR 部分走线                       若有改动,请参考 RK 硬件 LAYOUT 指南指导文件进行。完成后必须发给我们审核!
( 3)要将我们发布参考图中 DDR 部分的原理图完全剪切进去,如果是复制到自己的项目原理图中,一些电容等元件编号会发生改变,这样在 Layout 的 ECO 过程中器件容易丢失。
( 4)参考设计中滤波电容都不得随意移动及删除,这些电容是为了改善电源和信号质量;
五、rk3399主板实物图
基本实现:hdmiout、 hdmiin、 lvds 、 edp、 mipi-dsi 、mini-csi 、以太网、 wifi 、bt 、4g、 ir、定时开关机、usb3.0、tf、多路音频输入输出等

欢迎技术沟通与合作,qq7643066

网友A:
RK3399目前应用非常多的,特别是AI这块,在丰巢快递柜里主控就有这个的,

网友B:
除了便宜,几无可说之处。

楼主:
rk3399芯片完整规格书

网友C:
开起来很漂亮啊 不错

网友C:
买回来的板子 没法升级 怎么办

网友D(2019-09-10):
技术支持根本不行。国产厂家在服务这块。真的没办法与国外的比啊。

楼主:
上传rk3399主板规格书

非常好,感谢

网友E(2019-11-18):
可以,适合做软件的找你定制

楼主(2020-01-30):
引用 网友B:
除了便宜,几无可说之处。

这个不便宜哦

网友F:
瑞芯微也快要上市了,这个要顶!
技术支持这块,就是欧美原厂也一样,都是保大不管小,毕竟原厂的人手就那么多!

楼主(2020-05-05):
rk3399怎么编译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defconfig
make -j8 ARCH=arm64 rk3399-firefly-android-sunchip.img

android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rk3399_all-userdebug
make -j32
./mkimage.sh

楼主:
uboot
make rk3399_box_defconfig
make ARCHV=aarch64 -j8

网友G:
楼主可以出一些教程供大家学习交流

楼主(2020-06-09):
本平台支持将各零散镜像文件,打包成一个完整的 update.img 形式,方便量产烧写及升级。
具体打包步骤如下:
1) 打开 AndroidTool 工具目录底下的 rockdev 目录。编辑 package-file。
2) 按照 package-file 进行配置, package-file 里面有一些 img 镜像放在 Image 目录底下
的,如果没有该目录存在,则自己手工新建该 Image 目录,并将需要放到 Image 目录的
镜像放进去即可。且注意配置时,镜像名字的准确。其中注意 bootloader 选项,应该根
据自己生成的 loader 名称进行修改。
3) 编辑 mkupdate.bat。
4) 修改 loader 名称为实际存放的 loader 名称
5) 点击 mkupdate.bat 运行,结束后会在该目录生成一个 update.img。

楼主(2020-07-16):
rk3399 linux编译教程
Uboot 编译
进入工程 u-boot 目录下执行 make.sh 来获取 rk3399_loader_v1.23.119.bin trust.img
uboot.img:
rk3399 挖掘机开发板:
./make.sh rk3399
rk3399 Firefly 开发板:
./make.sh firefly-rk3399
编译后生成文件在 u-boot 目录下:
u-boot/
├── rk3399_loader_v1.23.119.bin
├── trust.img
└── uboot.img
6.2 Kernel 编译步骤
进入工程目录根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自动完成 kernel 的编译及打包:
RK3399 挖掘机 v11/v12 开发板:
cd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linux_defconfig
RK3399 Linux SDK 发布说明
Copyright © 2019 Fuzhou Rockchip Electronics Co., Ltd. 7
make ARCH=arm64 rk3399-sapphire-excavator-linux.img -j12
RK3399 挖掘机 v10 开发板:
cd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linux_defconfig
make ARCH=arm64 rk3399-sapphire-excavator-v10-linux.img -j12
RK3399 Firefly 开发板:
cd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linux_defconfig
make ARCH=arm64 rk3399-firefly-linux.img -j12
编译后在 kernel 目录生成 boot.img, 这个 boot.img 就是包含 kernel Image DTB
6.3 Recovery 编译步骤
进入工程目录根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自动完成 Recovery 的编译及打包:
rk3399 挖掘机/firefly 开发板:
./build.sh recovery
编译后在 Buildroot 目录/output/rockchip_rk3399_recovery/images 生成 recovery.img
6.4 Buildroot rootfs 及 app 编译
进入工程目录根目录执行以下命令自动完成 Rootfs 的编译及打包:
rk3399 挖掘机开发板:
./build.sh rootfs
编译后在 Buildroot 目录 output/rockchip_rk3399/images 下生成 rootfs.ext4
备注:
若需要编译单个模块或者第三方应用,需对交叉编译环境进行配置。
交叉编译工具位于
buildroot/output/rockchip_rk3399/host/usr 目录下,需要将工具的 bin/目录和
aarch64-buildroot-linux-gnu/bin/目录设为环境变量,在顶层目录执行自动配置环境变量的脚本(只
对当前控制台有效):
source envsetup.sh
输入命令查看:
aarch64-linux-gcc --version
此时会打印出以下 log 即标志为配置成功:
aarch64-linux-gcc.br_real (Buildroot 2018.02-rc3-00218-gddd64f1) 6.
4.0
6.5 Debian rootfs 编译
./build.sh debian
或进入 debian/目录
cd debian/
编译参考目录中 readme.md,具体如下:

网友H:
ALC5640-VB-CG 可以找我

网友I:
看看,划水一下

网友J(2020-09-20):
你这资料是找原厂要的还是代理要的?

网友K:
参考设计可以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