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单片机发出了DHCP发现数据包,路由器无响应

楼主(2019-07-29):
PIC32MZ用网口发出了DHCP  discover数据包,用抓包工具也抓到了完整的数据包,基本看不出啥错误,但是路由器按理说要返回一个DHCP  offer数据包,但路由器实际无任何响应,抓包工具没探测到,我猜测还是PIC32MZ这边的代码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抓了一包PC机发出的discover数据包对比了下,基本上主要区别是PIC32MZ那边的数据包有两处应该有CRC校验和的,但实际的数据缓存是全为零,没有正确计算出CRC校验和,但我配置MAC时是使能了CRC校验的,弄了很久了,CRC校验和死活不出来,有搞过PIC32MZ网口的师傅吗,希望能帮帮忙,救救急,谢谢咯

网友A:
不用CRC校验试试看。

网友B:
这玩意儿也没有提供个例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CRC校验试试看。

试过不开CRC,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先自己生成crc试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自己生成crc试下呢...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看看手动计算下CRC,但CRC还不会搞,所以三下两下的搞不起来

网友D:
找一个其他的板DHCP Client可以工作的板,连接PC后抓包对比。
或者上网取搜索DHCP Client工作流程,有很多人会贴出工作流程和抓取到的数据包解析。
对比看下就知道。

网友E:
没弄过这方面的应用  不熟

楼主:
虽然没解决问题,还是很感谢大家的热情,前些天又专门从PIC的代理商那里买了个PIC32MZ curiosity开发板,因为有网口的例程,所以想看看官方的代码是怎么做的,然后看能不能根据官方代码来修改自己的。上面主控是PIC32MZ2048EFM100,从PIC官网下载了10个演示例程,结果只有两个能一次编译成功,另外8个例程缺了很多H文件和C文件,问了代理商,说是要求提供详细的问题描述,照片,仪器测试结果啥的,然后再返回美国总部,然后等待,一来二去的,估计要耽搁很长时间,所以索性到万能的论坛来问问有没有朋友在用这个型号的开发板,是否有我同样的问题,看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C:
crc不会的话估计做以太网会很吃力...
抓包吧,抓了包,拿数据去和标准crc生成的比对,比对出来的crc算法整合一下,能生成一样的crc就行了

网友F:
你说的问题有点像我多年前遇到的。你遇到了坑货路由,布丁是你去找找你协议栈里关于udp的配置,有一项叫做check sum,打开就好了。这本来是规范当中要求设备可选的项目,要求使用检验的设备也要支持无校验包,但是某些垃圾自己开启校验,然后拒绝无校验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