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

楼主(2019-07-29):
三极管,全称应为半导体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晶体三极管,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具有电流放大作用,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
在制造三极管时,有意识地使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浓度大于基区的,同时基区做得很薄,而且,要严格控制杂质含量,这样,一旦接通电源后,由于发射结正偏,
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电子)及基区的多数载流子(空穴)很容易地越过发射结互相向对方扩散,但因前者的浓度基大于后者,所以通过发射结的电流基本上是电子流,这股电子流称为发射极电流子。 中国IC网
发射区和基区之间的PN结叫发射结,集电区和基区之间的PN结叫集电结。
基区很薄,而发射区较厚,杂质浓度大,P三极管
NP型三极管发射区“发射”的是空穴,其移动方向与电流方向一致,故发射极箭头向里;NPN型三极管发射区“发射”的是自由电子,其移动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故发射极箭头向外。
发射极箭头指向也是PN结在正向电压下的导通方向。硅晶体三极管和锗晶体三极管都有PNP型和NPN型两种类型。

网友A:
把内涵缩小啦.  还有电子三极管呢

网友B(2021-09-21):
FET 的通道,是沟道,
BJT 的通道,是势垒,
势垒有正向压降,但理想 PN结 正向压降是零,
把发射结换成 理想PN结,则输入就只有电流,
还有,正偏的PN结虽不是负阻,但几乎没有限流能力,所以,讯号源最好是电流的决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