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咨询一个问题,关于华大晶振的选型!

楼主(2019-07-29):
华大晶振的选型!
HDmcu只能选择32MHZ的晶振吗?比如8MHZ可以吗?

网友A:
外部晶振 4M ~ 32M , 已手册为准。

网友B:
参考手册上的数据,可以的,不过更换频率小的晶振后,比如4M或者8M,需要调整XTH的相关参数,在XTHCR寄存器里

楼主:
明白了!这个肯定是可以改了!
另外 就是和ST的套路估计一样!

网友C:
这里提醒一下各位用户,虽然我们的MCU都支持4M~32MHz的外部晶振,但是高频外部晶振会产生过大的EMI的问题,还是推荐低频4M,8M通过PLL给内部电路提供高频时钟。更便宜,更稳定。
根据石英晶体的机电效应,我们可以把它等效为一个电磁振荡回路,即谐振回路。他们的机电效应是机-电-机-电....的不断转换,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是电场-磁场的不断转换。
在电路中的应用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个高Q值的电磁谐振回路。由于石英晶体的损耗非常小,即Q值非常高,做振荡器用时,可以产生非常稳定的振荡,作滤波器用,可以获得非常稳定和陡削的带通或带阻曲线。
影响振荡器工作的环境因素有:电磁干扰(EMI)、机械震动与冲击、湿度和温度。这些因素会增大输出频率的变化,增加不稳定性,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还会造成振荡器停振。

网友C:
电磁兼容性(EMC)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
因此,EMC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
另一方面是指器具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电磁敏感性。
所谓电磁干扰是指任何能使设备或系统性能降级的电磁现象。而所谓电磁干扰是指因电磁干扰而引起的设备或系统的性能下降。

有源晶体EMI几点注意事项:
1.需要倍频的主控IC应用系统需要配置好PLL周边配置电路,设计好隔离和滤波如果能有效使用SSC技术对EMI有很好的效果;
2.20MHz以下的晶体晶振基本上都是基频的器件,稳定度好,20MHz以上的大多是谐波的(如3次谐波、5次谐波等等),稳定度差,因此强烈建议使用低频的器件,毕竟倍频用的PLL电路需要的周边配置主要是电容、电阻、电感,其稳定度和价格方面远远高于晶体晶振器件;
3.时钟信号走线长度尽可能短,线宽尽可能大,与其它印制线间距尽可能大,紧靠器件布局布线,必要时可以走内层,以及用地线包围(屏蔽的思路);

总体来说有源晶振的稳定度等方面好于无源晶体,尤其是精密测量等领域,绝大多数用的都是高档的晶振,这样就可以把各种补偿技术集成在一起,减少了设计的复杂性。比如我在TV产品(信息类设备及产品)这里有设计无线射频电路等对时钟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D:
如果不想看手册,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楼主:
sorry^

还是看看手册吧!其实 都是因为心情浮躁。不愿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