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D的MCU兼容问题

楼主:
MCU, hd, AC

楼主(2019-07-29):
请问,以HC32L150为例,是不是说 QFN32的程序,一定将来可以运行在LQFP48上面?也可以运行在LQFP64上面呢?

网友A:
同一个系列的不同封装之间,是可以直接运行的,但是不同封装之间,需要注意有的GPIO是没有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