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资料] RK3399 芯片规格书

楼主(2019-07-29):
RK3399是基于Big.Little大小核架构的低功耗高性能处理器,它包括双核Cortex-A72、 4核Cortex-A53以及独立的NEON协处理器,可应用于计算机、手机、个人移动互联网,数字多媒体设备。RK3399内置多种功能强大的嵌入式硬件引擎, 为高端应用提供了优异的性能。 支持多格式视频、 高品质的JPEG的编解码, 以及特殊图像的预处理和后处理。 包括h.264、 h.265、 vp9等格式的4Kx2K @60fps解码,尤其是支持H.264、 H.265格式的10bits解码, 以及h.264、 mvc、 vp8等格式的1080p@30fps编码。RK3399内置3D GPU,能够完全兼容OpenGL ES1.1/2.0/3.0/3.1、 OpenCL和DirectX 11.1。 特殊的MMU 2D硬解码器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显示性能,提供流畅的体验操作。

1.2 功能概括
1.2.1 CPU
Big.LITTLE大小核架构:双Cortex-A72大核+四Cortex-A53小核
64位高性能CPU
内置低功耗MCU Cortex-M0
1.2.2 GPU
四核ARM Mali-T860MP4高性能GPU
支持OpenGL ES1.1/2.0/3.0/3.1、 OpenVG1.1、 OpenCL、 DX11
支持AFBC(帧缓冲压缩)
1.2.3 存储
双通道DDR3/DDR3L/LPDDR3/LPDDR4
支持eMMC 5.1, SDIO 3.0
1.2.4 多媒体
支持4K VP9 and 4K 10bits H265/H264 视频解码,高达60fps
1080P 多格式视频解码 (WMV、 MPEG-1/2/4、 VP8)
1080P 视频编码,支持H.264, VP8格式
视频后期处理器:反交错、去噪、边缘/细节/色彩优化
1.2.5 显示
双VOP:分辨率分别支持4096x2160 AFBC及2560x1600
支持双通道MIPI-DSI(每通道4 Lane)
支持eDP v1.3( 4 Lane, 2.7Gbps)
支持HDMI v2.0 4K 60fps显示,支持HDCP 1.4/2.2
支持DisplayPort v1.2 (4 Lane,最高支持4K 60Hz)
支持Rec.2020及Rec.709
1.2.6 摄像头
双ISP像素处理能力高达13MPix/s,支持双路摄像头数据同时输入
1.2.7 外部接口
支持双USB 2.0 OTG以及双USB 2.0 HOST接口
支持双USB 3.0 Type-C接口

更多技术资料请访问 www.sunychip.com

谢谢分享
很给力

楼主(2019-11-05):
rk3399完整的原理图 希望对开发者有帮助

网友A(2019-08-04):
这个RK3399 pdf下载不了,能提供下规格书嘛。

网友B:
规格书不能下载

网友C:
下载下来改个名就好了

网友D:
你们可以下载了吗

楼主:
重新上传satashee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下载下来改个名就好了

下载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们可以下载了吗

可以下载。也可在www.datasheet8.com上搜索下载。

网友D:
有没有实物图 发出来看

楼主:
寻找rk3288 rk3399方案

网友E:
很高的技术含量。有需要线路板的可以找我咯

楼主(2019-09-14):
引用 网友A:
这个RK3399 pdf下载不了,能提供下规格书嘛。

这份规格书可以下载

楼主(2019-11-05):
感谢各位大力支持

楼主(2020-02-02):
RK3399板卡 Linux Alsa 音频开发说明文档一、安装配置
以VS-RK3399 为例:
1.声卡配置
Device Drivers > Sound card support >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 ALSA
for SoC audio support > CODEC drivers
<*> Realtek ALC5640 CODEC
同时需要在板级文件dts 加入相应的Codec 配置
/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399-sunychip-board-mipi.dts

rt5640-sound {
                compatible = "simple-audio-card";
                simple-audio-card,format = "i2s";
                simple-audio-card,name = "rockchip,rt5640-codec";
                simple-audio-card,mclk-fs = <256>;
                simple-audio-card,widgets =
                        "Microphone", "Mic Jack",
                        "Headphone", "Headphone Jack",
                        "Speaker", "Speaker";
                simple-audio-card,routing =
                        "Mic Jack", "MICBIAS1",
                        "IN2P", "Mic Jack",
                        "IN2N", "Mic Jack",
                        "Headphone Jack", "HPOL",
                        "Headphone Jack", "HPOR",
                        "Speaker", "SPOLP",
                        "Speaker", "SPOLN",
                        "Speaker", "SPORP",
                        "Speaker", "SPORN";
                simple-audio-card,cpu {
                        sound-dai = <&i2s1>;
                };
                simple-audio-card,codec {
                        sound-dai = <&rt5640>;
                };
        };

&i2c1 {
        status = "okay";
        i2c-scl-rising-time-ns = <300>;
        i2c-scl-falling-time-ns = <15>;

        rt5640: rt5640@1c{
                #sound-dai-cells = <0>;
                compatible = "realtek,rt5640";
                reg = <0x1c>;
                clocks = <&cru SCLK_I2S_8CH_OUT>;
                clock-names = "mclk";
                realtek,in1-differential;
                pinctrl-names = "default";
                //hp-con-gpio = <&gpio0 11 GPIO_ACTIVE_HIGH>;
                //hp-det-gpio = <&gpio4 28 GPIO_ACTIVE_LOW>;
                //io-channels = <&saradc 4>;
                //hp-det-adc-value = <300>;
        };
};

2.Alsa-lib 及相关调试工具安装
配置勾选相应的安装包。进入到buildroot 目录,make menuconfig
Target packages > Audio and video applications > alsa-utils

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勾选相应的alsa 调试工具,一般勾选配置如上图。编译成功后在usr/bin
目录下会有相应的工具生成

二、alsa 配置文件解析及相关配置
1.alsa.conf 文件解析
ALSA 核心配置文件位于usr/share/alsa/目录下,主要配置文件为alsa.conf。其他配
置文件需不需要,位置在哪都由alsa.conf 决定。通常会有usr/share/alsa/card 和
usr/share/alsa/pcm 两个子目录,用于设置card 的相关参数,别名以及一些PCM 默认设置。
Alsa.conf 主要内容包括:
1)用hook 读取/etc/asound.conf 和~/.asoundrc 这两个配置文件

1)用hook 读取/etc/asound.conf 和~/.asoundrc 这两个配置文件
@hooks [
{
func load
files [
{
@func concat
strings [
{ @func datadir }
"/alsa.conf.d/"

}
"/etc/asound.conf"
"~/.asoundrc"

errors false
}

2)设置default pcm 的一些默认参数
defaults.ctl.card 0
defaults.pcm.card 0
defaults.pcm.device 0
defaults.pcm.subdevice -1
defaults.pcm.nonblock 1
defaults.pcm.compat 0

3)设置alsa 内置的一些plugin 接口参数,例如file:
pcm.file {
@args [ FILE FORMAT ]
@args.FILE {
type string
}
@args.FORMAT {
type string
default {

@func refer
name defaults.pcm.file_format
}
}
type file
slave.pcm null
file $FILE
format $FORMAT
truncate {
@func refer
name defaults.pcm.file_truncate
}
}
File plugin 的作用是将pcm 数据流存储到文件中

2.alsa.conf 主要配置
现在配置alsa.conf 文件主要是对route 通路和hw 参数进行配置。针对不同的codec,
放音和录音等都需要对route 通路和一些hw 参数进行设置。具体配置方法是在alsa.conf
配置文件中加入如下配置:
以rt5651 的放音为例:
ctl.SpeakerNormal{
type hw
card 0 # Can replace with driver"s name from /proc/asound/cardx
}

pcm.dmixer {
type dmix
ipc_key 1025
slave {
pcm "hw:0,0"
period_time 0
period_size 4096
buffer_size 16384
rate 44100
}
}

pcm.SpeakerNormal {
type plug
slave.pcm "dmixer"
type hooks
hooks.0 {
type ctl_elems

hook_args [
{
name 'DAC MIXL INF1 Switch'
value on
}
{
name 'DAC MIXR INF1 Switch'
value on
}
{
name 'Stereo DAC MIXL DAC L1 Switch'
value on
}
{
name 'Stereo DAC MIXR DAC R1 Switch'
value on
}
{
name 'OUT MIXL DAC L1 Switch'
value on
}
{
name 'OUT MIXR DAC R1 Switch'
value on
}
{
name 'HPOVOL L Switch'
value on

}
{
name 'HPOVOL R Switch'
value on
}
{
name 'HPO MIX HPVOL Switch'
value on
}
{
name 'HPO MIX HPVOL Switch'
value on
}
{
name 'HPO L Playback Switch'
value on

}
{
name 'HPO R Playback Switch'
value on
}

}
}

对于route 通路具体值设置可以参考使用amixer contents 打印的格式
numid=9,iface=MIXER,name='Headphonel Playback Volume'
; type=INTEGER,access=rw---R--,values=1,min=0,max=3,step=0
: values=3
| dBscale-min=-48.00dB,step=12.00dB,mute=0
numid=10,iface=MIXER,name='Headphoner Playback Volume'
; type=INTEGER,access=rw---R--,values=1,min=0,max=3,step=0
: values=3
| dBscale-min=-48.00dB,step=12.00dB,mute=0
numid=97,iface=MIXER,name='Headphone Switch'
; type=BOOLEAN,access=rw------,values=1
: values=on
numid=12,iface=MIXER,name='Lineoutn Playback Volume'
; type=INTEGER,access=rw---R--,values=1,min=0,max=1,step=0

RK 平台针对不同codec 对应的alsa.conf 文件都存放在sdk 代码的
device\rockchip\rk3399\alsa_conf 目录下,打包固件会将相应的alsa.conf 拷贝覆盖
usr/share/alsa/目录的alsa.conf

楼主(2020-05-05):
rk3399 kernel编译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defconfig
make -j8 ARCH=arm64 rk3399-firefly-android-sunchip.img

楼主:
rk3399 开发板编译命令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defconfig
make -j8 ARCH=arm64 rk3399-firefly-android-sunchip.img

android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rk3399_all-userdebug
make -j32
./mkimage.sh

楼主:
uboot
make rk3399_box_defconfig
make ARCHV=aarch64 -j8

网友F:
这种主板可以委托开发设计吗,包括硬件设计以及驱动调式

网友G(2020-07-04):
路过,realtek领域欢迎合作

网友(2020-08-03):
sunychip.com这里面可以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