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BJT)的CE饱和电压并不只是个“单一值”

楼主(2019-07-29):
如题,通常手册给出的仅是其特定条件下的测试值。

楼主:
下面,先看看什么是三极管(BJT)的饱和。在此给出其几个图。

楼主:
上图,明确表示了三极管(BJT)在什么情况下饱和,且给出了其临界点

楼主:
下面,再给个都熟悉的三极管(BJT)输出特性图

楼主:
上面分别是BJT共基共射的输出特性图,注意其整个饱和区

就形态上而言,三极管(BJT)输出特性图中的饱和区与放大区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前面那个图的具体反映。

网友A:
前几年天天教导我:小心洋墨水喝多了不消化。。。外国的月亮不一样比咱们的圆!!!

现在再一看,自己也弄个洋文书籍,截图是截的不亦乐乎

自己看英文书,就不叫“崇洋媚外”啦???

这让当初跟随你一起攻击我看英文书籍的粉丝,情何以堪啊!

楼主:
下面,再看看三极管(BJT)的一个完整输出特性示意图,注意其整个输出特性曲线的“走向”。

楼主:
最后,再给个BJT的数据手册摘录,注意其参数的测试条件。

楼主:
关于BJT特性,及其偏置和等效模拟,可以参考“21学堂”中的相关帖子:

剖析《模拟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1-1.html

网友A:
我们小区有个家电维修师傅,我也喜欢没事折腾,所以经常和他交流。

最初认识时,有天晚上,点了个鱼和几个素菜,喝啤酒瞎聊。

那师傅一看就信心满满,家电维修水平高超,讲话都是不容置疑的口气。

他问我加氟利昂R22怎么加?
我说气温30多度时,加到4--5个压!!气温低时少加点。
他说使用压力表没有用!!!不准!!!!!!

【后来我看他修空调,必备个压力表,收费就是根据压力来收的,几十块钱一个压】

他问我检漏怎么检的???
我说洗洁精搓出泡沫放在有油迹的可疑处!

他说没用!!!!!!肥皂泡干了,泄露处可能也不冒个泡!!!

【后来我看他经常用洗洁精检漏!!!!!】

他问我空调开机,指示灯亮,但不启动,怎么办?
我说把导风板用手掀开,然后插电,看导风板自己归位与否,归位说明CPU正常,此时不启动可能是保护了,比如市电过零检测电路、pg内风机反馈信号、感温头等出问题。
他说没用,,,直接换板!!

【后来我看他也是用手拨动贯流风扇,测量感温头电阻。。】

。。。。。。。。。

反正不管我说什么,他都说不行!!!
当时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这师傅太牛了,检修方法都是与众不同,水平高啊!

后来我看到他的修理方法,和我说的完全雷同,我才知道,这师傅真他M的会装!!!

哈哈,搞笑~“他M会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