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M261SIAAE 系列芯片,模拟比较器的参数有吗

楼主(2019-07-29):
NuMicro® M261SIAAE 系列芯片,模拟比较器的参数有吗?
翻转速度?建立时间?等等。

网友A:
官方目前只有英文版的手册。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M261_M262_M263_Series_EN_Rev1.00.pdf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好多参数看手册。

网友C:
一般你的信号变化频率不会非常非常快吧。

网友C:
常规的比较器用到的地方都是可以的。

网友D:
楼主什么项目,要用模拟比较器?

网友E:
芯片手册里一般都会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