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utoChips的MCU相对于其他国产MCU技术上是否有什么独到之处

楼主(2019-07-29):
想请教一下原厂的大牛们,你们的MCU在技术上是否有什么过人之处?

你们的MCU所制造的产品在成本和品质上,是否有什么优势,能不能对比说明一下。

网友A:
车规级,可靠性高

网友B:
我们的MCU是通用性MCU,只要MCU芯片资源能满足您项目需求。成本和品质都请放心。
我们的工业级AC7815和其他非车规级MCU比,品质会更有保障。因为我们工业级和汽车级都是台积电汽车产品线代工生产。汽车级和工业级的主要区别在于封测环节。我们的封测在日月光,车规级测试环节比工业级严苛得多。
汽车级与NXP,瑞萨等比也更有成本优势。

网友C:
请问贵司ADC有效精度有多少,ADC时钟最高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贵司ADC有效精度有多少,ADC时钟最高多少

ADC精度为12bit,转换速率500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C精度为12bit,转换速率500K

有DMA么?

网友D:
有,DMA支持ADC,UART,IIC,SPI等,我们有应用笔记实现定时出发ADC采样,通过DMA存储采样数据,软件只需要在DMA中断触发后取数据处理即可。https://bbs.21ic.com/icview-2835578-1-1.html

网友F:
汽车应用,先给一个客户量产了再宣传,没啥量产应用,没啥背景哪个国产车会用

网友C:
ADC如果在开关频率极高的情况下,是否会采集到毛刺。输入阻抗范围是多大呢,采样保持周期是否可编程。鉴于电源环境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是否有内部参考源可以作为ADC参考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汽车应用,先给一个客户量产了再宣传,没啥量产应用,没啥背景哪个国产车会用 ...

你们做什么产品?有兴趣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们做什么产品?有兴趣吗?

我们做转向ECU,电子泵ecu都做,有替代s12zvml系列的mcu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们做转向ECU,电子泵ecu都做,有替代s12zvml系列的mcu嘛

这些产品是电机控制类吧,需要比较特殊的资源应该就是带死区的6通道PWM跟ADC注入组采集,这些资源我们的AC781x系列芯片都是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