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

楼主(2019-07-29):
用verilog写的频率计,测量完的频率reg [23:0] data,怎么用串口把这个数据发送到pc端呢。新手求教,最好有源码的 ,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还有我用的是usb转ttl的串口

网友A:
网上很多串口的verilog代码 啊     直接将你的数据分多个字节顺序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多串口的verilog代码 啊     直接将你的数据分多个字节顺序发出

额,就是这个是一直在测,我不知道连续测的怎么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就是这个是一直在测,我不知道连续测的怎么发

一般都是一个字节发送完就会有个忙信号释放   紧接着发送下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