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运放输入失调电流带来的影响

楼主(2019-07-29):
1.失调电压可以通过输入端外加反相电压来消除,那失调电流该如何消除呢?
2.该图中标出的Iio的电流方向是反相端流入,同相端流出。请问这样正确吗?

楼主:
哎,没人回,好尴尬啊,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没人回,好尴尬啊,自己顶一下吧

失调电流跟失调电压一样,失调电压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失调电流可能是流入运放也可能是流出运放,这里要做外部抵消同样需要很精密的校准才能做到,太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流跟失调电压一样,失调电压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失调电流可能是流入运放也可能是流出运放,这 ...

也就是说,真正要消除失调电压还得通过实际电路情况决定是在同相端偏置一个反相电压还是在反相端偏置一个同相电压了?不能一定说只在同相端加个反相补偿电压就行了?那我看现在很多电路都没有了消除失调电路,难道是因为这个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真正要消除失调电压还得通过实际电路情况决定是在同相端偏置一个反相电压还是在反相端偏置一个 ...

很多应用上Vos影响小,就不需要做去补偿

网友B:
由于运放输入电流足够小,一般都在nA  特定高阻的甚至pA数量级,像LM358 典型失调电流为5nA,比如100K输入阻抗面前,该电流产生的也不过是500uV级压差,和失调电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2mV),所以一般应用,只考虑失调电压就成,而且,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产生的后果一样都是输出电压静态偏差,且其采取的补偿措施也是相同,加入合适的反向电压或者电流来实现。
在ADC前级应用类似358这样的芯片,解决的方法一般就是在同相或者反相端预置一个固定的且超过最大失调电压和电流可能数值的正向输入(正输入)或者负向输入(负输入),然后在外输入为0时候,测量ADC结果,则该值就是我们可以固定的一个总失调。可以在ADC输出里面直接减去了。

网友C:
失调电流和你用的Rf有关系  Rf如果是K级别的影响不大如果M级别的就要计算看影响有多大。解决的办法让R2等于反馈并联电阻就是

网友D:
消除是很难了,降低其影响倒是更为可行。比如可以使用失调电流较小的型号,同向和反向输入端所在的支路使用数值较小的电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