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拆个焊台看看!

楼主(2019-07-29):
支持电工创业,做些有用东西,比研究电赛那些老掉牙的题目有意思。

精致,很轻,很小!

原子哥 也出焊台了?

楼主:
前面和后面8个螺丝拧掉,盒子就掀开了。

楼主:
:

这拍照的技术 有待加强啊 :)

网友A:
似乎有点多余的直流电源输入。。。

网友B:
没有交流电的场合就要用到直流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有点多余的直流电源输入。。。

有配套的锂电子电池,便于没有高压电的场合使用。
这个还能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配套的锂电子电池,便于没有高压电的场合使用。
这个还能充电!

需要多大的容量啊,60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多大的容量啊,60W的功率。

几秒就升到预定温度了了,然后保温根本用不了这么大功率。

调到300度,保温时的电流是0.2A左右(来回调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秒就升到预定温度了了,然后保温根本用不了这么大功率。

能工作多久啊,能焊多少个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工作多久啊,能焊多少个点啊。

1个小时能焊多少个???

网友C:
PCBA公司高手, 上千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A公司高手, 上千还是有的。

人家这个功能应该是紧急或偶然场合才会用到的,所以没必要要求能连用24个小时。
野外直接用汽车上电瓶,那样时间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人家这个功能应该是紧急或偶然场合才会用到的,所以没必要要求能连用24个小时。
野外直接用汽车上电瓶 ...

个人觉得是那种对静电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应用,俗称无感储能烙铁。当然紧急偶然场合也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需要多大的容量啊,60W的功率。

18650电池,6个串联,用1小时应该够。
现在正规的18650电池容量至少2AH吧。

网友A:
但是很可能这个功能你永远都用不到。

网友A:
你还要花费精力维护电池。。。

网友E:
成本不明显增加的基础上,功能能做上去就做上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似乎有点多余的直流电源输入。。。

工业焊台就没见这个端口,这个应该是考虑电竞用的,那么在野外什么的,可能就非常有用了。

野外 用气的

网友G:
感觉工艺有待加强啊   不知道这电源稳定不.
8S能速热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似乎有点多余的直流电源输入。。。

野外条件下,12V或24V DC输入很好用的。曾经我们经常野外玩四轴,穿越机,戴显示眼镜飞行,玩过的都知道,撞击、坠机是很正常的事,偶尔要焊接下,两节3S的锂电池串联成22.2V输入焊台,超方便。

网友I:
OLED是如何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OLED是如何固定的?

前面的小面板不好拆。
从外面看,好像是固定在电路板上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面的小面板不好拆。
从外面看,好像是固定在电路板上的。

OK,就想知道OLED如何固定的可靠又很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