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体管工作原理!

楼主(2019-07-29):
学习晶体管电路原理,大略有两种方法或套路:
一种是给定某个晶体管模型,然后讲解这个模型的无数种应用!教科书上就是这种套路,给定一个混合pi模型,然后应用于一本书。
另一种方法是紧密围绕晶体管的模型,由简到繁,逐步讲解晶体管的模型与应用。

本帖主要介绍晶体管的各种模型,以及各个模型的应用。

我们注意到度的把握,作为电工,不可能精通抽象的量子力学,也没有必要学习它,所以直接引用相关结论,不会涉及到量子力学。

学习晶体管原理,主要途径就是阅读晶体管发明人巴丁和肖克莱等人的论文,本贴相关地方直接贴出论文和重要结论,读者自行阅读。
其中以这本经典著作为主:

本人英语太水,很难深入了解。

楼主:
1.1 概述

巴丁等人于1948年发明了点接触晶体管,这个事件开启了固态电子学时代。

通过对这种器件的研究,在弄懂了晶体管的工作原理基础上,肖克莱等人于一年后发明了结型晶体管。

晶体管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电传导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即电子传导和正空穴传导!

【初学者特别要注意,绝对不能把空穴当作电子的反向运动!!!!!!!!!!!】

这样的两种类型电流载流子,一方面相对于真空管来说具有优势,另一方面让问题特别复杂,这让电子工程师极度恼火,他们很多人喜欢更理想的运放,而讨厌晶体管。
因为理解晶体管工作原理,必须懂得半导体物理,这涉及到现代半导体两个重要的分支: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这太难了。

从晶体管结构和应用的角度看,我们无需学习这两门学科,学习固体的能带论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一入硬件虐成狗,酸爽滋味人人有。。。

楼主:
学习要专要精。
典型范例就是论坛上有些人,非要刻意打造知识渊博、无所不通的形象,10几年后效果如何呢?
苦心经营的形象没建立起来,被证明是梦一场,可悲!

根据学习或职业需要,找些专著慢慢啃,不要老是想好事,到处找捷径,找武侠小说中的北冥神功、九阳神功,炼会就天下第一。

网友A:
评论《晶体管工作原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9150-1-1.html

楼主:
本人特别讨厌某种说法方式,张口闭口都是【本质】。
看问题那眼光,如同gamma射线一样能穿透几百米深防空洞一样,直指“本质”。

楼主:
看看肖克莱的原文,看看所谓的空穴是怎么来的:

能带论的解释:

假设电场方向由左向右,导带底部电子是正质量、负电荷,所以向左运动;
价带顶部电子是负质量、负电荷,所以要向右运动。
然后使用数学中加一项、再减一项,不会改变结果的技巧----
【在价带中再放入两个粒子,其中一个和原来的粒子相同,也是-m、-q,速度为Vv,从左向右;另一个粒子是+m,+q,速度也是Vv.
这两个粒子净质量为0,净电荷为0.】
【此时改变的是价带,因为全满的价带,在电场中不会贡献净电流!此时价带中的净电流只能是那个+q,+m的假想粒子提供的,起个名字叫空穴】

楼主:
有人问我你学习IC设计,老是看些分立件设计的书干吗?不相关啊?

IC设计技术,是从分立件设计技术过渡而来,只是实现方式不同罢了。

例如,分立件设计有电感并联峰值技术,提高带宽:

IC设计中也可以用这个技术,只不过不好照搬使用单独的L和R了。
拉扎维在教材上已经推导了,跟随器的输出阻抗具有电感的性质,所以我们用个MOS管代替上图中的L和R,就是IC设计中的电感并联峰值技术。

移花接木技术:

小鬼子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上有个跟随器电路,它说加大输入阻抗,是为了防止振荡。。。。一句话代过,观众一头雾水。

原理和上面所说类似,如果基极等效电阻小了,得到的是负电感,那就完蛋了,所以只能加大。

如果把此处的电感与RF电路中的RF choke做类比,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楼主:
学习的要旨在于活学活用。
例如小王,人家也不用背诵棋谱,活学活用各种杀法就行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喜欢象棋的朋友就知道,目前象甲联赛战绩是令人发指的9胜1平!

否则,你**再多的知识,也是死水一潭。

看到这棋盘,好像杀一盘

楼主:
本人以前花不少时间看半导体物理,以及一点点量子物理基础,关于负质量的给出如下解释:

孩子没娘,说来话长,关于质量还要从波说起。

一小群波在施加电场的加速的作用下运动,场加速电子要做功,群速度为:

对上式进行变形,有:

对群速求导,有:

上面就求出有效质量m*的表达式。

请注意:上面仅仅是牛二定律类比而已,两者是不同的含义,牛二是惯性效应,这里是晶格和波之间的相互作用。

楼主:
这里说的 质量,是类比而来的术语,它和常规的质量含义,起码有三点不同:

1负质量
2非恒定质量
3张量质量

1,负质量
由于m*是用来表示E-k曲线的曲率的,而非惯性,所以出现负质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正是由于负的质量,才有了所谓的空穴概念。我上面很长一段的文字描述,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有:

对于满带,是没有导电率的,所以电流为零,进而要求所有电子的群速度之和为零!即:

楼主:
说到现在,很多人可能还是领会不了空穴概念的重要意义。

你可以反向考虑一下:如果空穴只是电子的反向运动,那还要空穴概念干什么???只要个我们熟悉的电子就行了。
肖克莱也不至于说,没有空穴,就没有他这本书了。

电子和空穴是独立存在的--尽管两者之间有一定数量上联系,这个可以用实验证实的。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肤浅理解:

那你惨了,你用电子根本无法解释霍尔电压为何为正(用空穴概念可以得到正确答案)【样品为P型材料】

原因见6楼,这个奇怪的电子是负质量!!!!!!!!!!

楼主:
没有空穴这个天才概念的提出,就没有半导体繁荣发达的今天;
没有RLCG等效模型的提出,传输线或许如今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对这些天才概念(实际上都是几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晶体管牵扯到物理学、化学、冶金学等多个学科),最好多加赏析领会这些概念的来之不易,而不是直接背诵教科书上的结论。

网友B:
看了这么多,俺承认确实稀里糊涂。
不过,回到“空穴能否看成是电子的反向运动?”这个问题,俺觉得还是可以。假设是N半导体,空穴的移动可以等效于电子的反向运动,只不过此处的“电子”非"多子"而已。
Mark一下,俺回头去找点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么多,俺承认确实稀里糊涂。
不过,回到“空穴能否看成是电子的反向运动?”这个问题,俺觉得还是可 ...

此电子非彼电子,价带的电子,质量是负的(见6楼的图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空穴这个天才概念的提出,就没有半导体繁荣发达的今天;
没有RLCG等效模型的提出,传输线或许如今还停 ...

或许这些概念我这辈子也用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问我你学习IC设计,老是看些分立件设计的书干吗?不相关啊?
基极等效电阻小了,得到的是负电感

能画个图解释一下吗?

网友D:
老徐好像许久未露面了啊,关禁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人一张口就是书名,太吓人了,也不知自己有没有仔细研究过????

     人家什么东西都要收敛到电磁场,这样显得比较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什么东西都要收敛到电磁场,这样显得比较牛B

他最多只能找到更严谨的五个条件,其实就是肖克莱推导过程的分步化而已。
一是总波矢k=0,二是能带对称,三是速度相等vh=ve,四是质量me=-mh,五是我上面的运动方程。

楼主:
大师写的回忆录,太诡异了。
越读越瘆人!

1,在大学校园,或是一二线城市大街上,碰见个老外太常见了,他却说不可能了。。。

2,现在全国考研人说是上百万,抢座比过去严重多了,而且随着大学扩招,实验器材更加紧张。他却说没有这些困惑了。。

3,现在的大学生活动比以往丰富多了,唱歌、跳舞、辩论赛是经常有,讲座是每周都有,而且是研究生必修的。。他却说现在的学生无法想像?!

这小文,阴森森的,读的我有点怕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师写的回忆录,太诡异了。
越读越瘆人!

     所以其人对实际工程项目和老板的需求一点都不知道,整天夸夸其谈,纸上谈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其人对实际工程项目和老板的需求一点都不知道,整天夸夸其谈,纸上谈兵 ...

人家是教书,不懂工程可以理解。

但是教书的理论功夫一定要强,但是他扯点皮毛,教了30多年书,难道一点研究也没有??这个让人理解不了。
他说他是教linux的,但是最近这7,8年,他在论坛上几乎就没聊过软件。

楼主:
我上面说了,最好不要涉及具体机理,尤其是牵涉到量子的。

例如,物理学中说声子是波,我们完全能接受,声波嘛,我们能想象出晶格的振荡。
可如果告诉你声子也是粒子,你能接受吗???
除非你喜欢假装大师,否则你感情上无法接受声子是粒子的概念。

下图是简化的布里渊图,图中的三个带,哪个电子质量最小?哪儿没有加速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看肖克莱的原文,看看所谓的空穴是怎么来的:

这个观点值得支持,绝大多数的电工应该都没有了正确的理解空穴。

楼主:
下面尽可能少的使用数学公式、数学推导,定性地把问题说清楚。感兴趣的读者自行查阅相关书籍。

1.2 能带论

我们在中学物理学中了解过,对于原子中处于定态的电子,有相应的离散能级存在。在波尔原子模型中,这个状态的能量,就是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特定轨道运行时的总能量(势能+动能)。
原子中的电子,可能占有一系列轨道,电子在轨道之间跳跃时,在两个轨道之间只能是极短的时间存在。只有i很少数的能态被电子占据,而且是从最低能级开始占据,然后朝着能级增加的方向依次占据。最高能态一般是空态,除非受外部影响,电子被激励到教高的能态。对于一个隔离原子,这样的能态可以图示为:

上图中顶部阴影区域表示离子化条件或者从原子中完全移走电子,此时能量具有连续体性特点。

上面说的是单个隔离原子,如果多个原子靠的特别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效果,是让离散能态展宽成能带,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