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硬件I2C

楼主(2019-07-29):
有朋友用过STM32F4的硬件I2C吗?进来交流下喂。我这里有两个程序,一个是与AT24C02通信的,还有一个是与MPU9250通信的。AT24C02读写数据正常,但一用在MPU9250上就不行了,路过的大神请多多指教。PS:代码是用在探索者开发平台上的。

完成

完成

完成

网友A(点评):
时许问题,估计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嗯,的确是时序的问题,在读数据时,发送器件地址+读之前要先发送停止信号,然后查看总线是否忙,然后再发送其实信号,最后才能发送器件地址+读。

网友B:
怎么个不行法,描述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不行法,描述一下呀

第一次发,不好意思哈!就是我现在读取的还是原始数据,其实连mpu9250的器件ID都没读取成功(软件模拟的IIC读出来是0x60和0x48),不懂为啥硬件IIC读取出来的数据都是器件地址+1。比如我发送器件地址为0xD0,然后读取mpu9250的任何寄存器值都为0xD1,发送的器件地址为0x68,读取寄存器时是0x69。

楼主:
今天下单逻辑分析仪,等到了再仔细看看了

楼主:
不过可以确定可能是硬件I2C初始化或者I2C读时序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正点原子模拟i2c到时有测试好的mpu9250程序

楼主(2019-10-28):
已经完成了,上面已经更新了可以使用的程序

网友D:
应该数据线空闲状态是高还是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