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连接不上

楼主(2019-07-29):
在打开CCStudio时总是出现对话框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I/O=240
Board Name: F2407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导致连接不上

网友A:
硬件物理连接上了吧

楼主:
硬件物理连接上了,请教各位,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没?

网友B: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帮你顶顶

网友C:
感觉是驱动没有安装好的问题,再或者检查setup启动步骤是否正确。

网友B:
楼主是否加载了gel文件?这个也可能仿真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D:
这个240的问题很常见       先找驱动的问题

网友E:
这个240的错误   当年在ccs3.3中经常遇到啊

网友E:
后面到了高版本就很少见了   这个因素比较多

网友E:
可能是驱动  仿真器 目标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