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为何总是读保护

楼主(2019-07-29):
以前F103用的很多,现在第一次用F207,刚买的新片子,用usart1 isp模式下载,为何总是读保护,擦除也不行,

楼主:
第一次买的片子烧不进,怀疑‘是翻新的,又买了第二次,还是读保护,晕!

网友A:
直接用STVP软件连接SWD接口可以烧写吗?

网友B:
用SWD接口呢?

网友C:
找个ST-LINK试试看。

楼主:
谢谢几位回答。用st-link keil  swd模式也试了,提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D:
对比下 207与103 选项字是不一样的。 st 这块搞的非常不好,各个系列这些信息随意性很大。
烧录方法两者是有差异的。

网友E:
复位一下好使不

网友F:
问问技术支持呢

网友G:
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写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