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内部的通用寄存器和内部RAM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19-07-29):
单片机内部的通用寄存器和内部RAM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ACC,R0这些都公用资源,大家都可以用,一般也必须要用,如果用C写程序

网友B:
一般可以不考虑ACC,R0的用法,这是编译器的事,但如果用汇编,对ACC,R0的使用就是体现功力了,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参照编译器对ACC,R0使用原则。

网友C:
静态变量在各个任务切换时保存不变,也就是说静态变量不管执行的是那段程序,都在RAM里占据一个位置。。。

网友D:
任务切换当然只需要保存公用资源

网友E:
我们平时写程序说数据溢出,是堆栈的数据溢出。

网友F:
是因为堆栈定义太小了,而外部中断嵌套的层数太多是堆栈数据溢出的吗?

网友G:
如果你定义变量过多,那你程序里面堆栈空间就很少,所以程序设计时,也要考虑留多少空间给堆栈。

网友H:
寄存器是硬件电路,不是太懂这个。

网友I:
如果CPU是一个老板,那多个寄存器是多个部门的管理者;那工人就是RAM;老板有什么事,一般会分配给管理者;管理者可以自己干完成老板的任务,完成速度快,这个叫直接寻址,比如老板让管理者干。。。。。;
或者是管理者分配给下面的工人,转了一次手完了点时间,完成时间相对慢,这叫间接寻址。主要区别是数据传送与处理的快慢。

了解汇编的直接寻址,间接寻址;基本上知道他们的用处与区别。

网友J:
我也是被扫盲了

网友K:
是不是一个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