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问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

楼主(2019-07-29):
诸位大神,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回下,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1KHz的信号,高脉冲最多可以sample多少个点?

网友A:
有几个参数需要确定:
1、ADC的采样率。
2、高脉冲宽度。
这两个参数的话就基本可以计算高脉冲时能采到样点数

网友B:
ADC的采样和转换时间可以从数据手册中查到。

网友C:
高脉冲可以才几个点的简单计算方法是:高脉冲宽度/采样周期。这种计算方法可能存在1~2个点的误差。

网友D:
如果认为转换时间是从采样到输出数字码的时间,那么实际的转换时间就是1/Sample Rate。。

网友E:
如果指代的是采样之后的实际转换时间,那么就要查手册了。

网友F:
一般这个数据我们并不是很关心吧

网友G:
知道了实际的Sample Rate是最重要的。

网友H:
采样时间是需要从D/S当中查到的,这个数值是和IC设计时候的采样保持电路有关,在D/S当中都会有具体表述。

网友I:
将单位时间内ADC采样的数目(用Sample Rate来计算)乘以高脉冲所占的时间就能得到结果。

网友J:
但是从第一个样点确实会滞后一些 ,应该不影响你的处理。。

网友K:
里面有具体的公式,代入参数就可以的。

网友L:
看芯片的pdf资料的,AD采集保持时间应该在13个采样周期的。

网友M:
跟你如何配置的有关系

网友N:
根据你自己的配置进行计算

网友O:
这个我也不会算

网友P:
这个需要各种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