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楼主(2019-07-29):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A:
能不能有continue

网友B:
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继续跳到条件判断处吧

网友C:
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

如果非得向上,While;for都可以吧

网友D:
向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

网友C: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换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E:
我猜LZ是用汇编用惯了喜欢跳来跳去

网友C:
对,
建议用C就不要跳啦,循环的话用for,while,条件的话就把那段做成子函数,if调用

网友A:
刚从汇编转成C语言确实一下难道改掉一些汇编的编程思维,一遇到要判断的地方就想跳!

网友F:
如果只是跳转的次数少,而且,转换其它思路很困难的话,不如直接用goto。

网友G:
我开始也是不习惯C,你可以吧要用的功能写为一个子程序然后调用或者多用IF 分支选择语句就好了。

网友A:
不建议用goto语句,建议优化程序设计思路,写成2个函数

楼主:
高手用汇编写程序,你可以看出其中有C的架构

网友B:
估计楼主是刚学C,多看点别人的程序,
这不是什么go to的问题,是你不熟悉,不懂C。
很简单的 for 循环基本可以满足

楼主:
大伙都是高手,把我看得很透彻啊,呵呵

网友H:
不过,我也看过一些C程序,我猜,那是先用汇编写好,然后手工译成C

希望楼主不是在进行这个工作

习惯汇编就用汇编好了!

网友I:
可以无差错的达到目的就行,用什么无所谓;

网友J:
写成状态机的形式,有点像任务调度,就可以实现各个任务的跳转了

网友K:
goto不是不能用,他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用的,但要看场合,如果一个goto就能是你的程序完成既要的功能,清晰明了,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K:
但如果你滥用goto的话,最后你自己都会昏头

网友L:
我喜欢用goto  ,你不觉得 jmp  jne je 诸如此内很爽么

网友H:
想用就用,法律又没有规定不许用。

网友M:
滥用goto的后果很严重。可以用循环来做。

网友D:
只要产生外部中断,就跳到程序开始处,用什么语句实现呢。在c中,大虾们?

网友N:
不用goto, 就用C语言写一个"goto"指令了,

比如楼上问题可用: (*((void(*)(void))ARESET_VECTOR_ADDR))();

网友O:
一般循环语句实在不给力我才用goto,也只是偶尔用,这东西用不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goto语句其实很简洁明了,但最好不要用goto 做循环 (资料上说的,太具体的不知道)

网友P:
关键不在于你用不用goto的问题,用goto同样可以写出结构化好的程序,只不过要特别小心、麻烦。相反,不用goto程序的结构化就自然而然就很好也是不切实际的。

网友P:
什么是结构化?如果程序结构中仅仅只有顺序、选择、循环此三种结构和此三种结构的嵌套。这种程序结构就是结构化的。使用结构化编程有很多优点。当然不是说非结构化就没有优点。而是说非结构化编程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其优点。而且就编程实践来看,还未发现结构化编程不能描述的算法。

网友P:
因此,随意使用goto只是很容易破坏程序的结构化而已。初学者最好不用goto语句。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养成结构化编程的习惯。记住:你的程序只有三种结构——顺序、选择和循环。拒绝其他任何结构!

网友A:
GOTO跳上面后要再跳下去麻烦,你可以单独写出子函数,调用下。

网友G:
如果要跳出循环可以使用break语句   如果要跳上去  可以使用判断语句实现   当然最好使用指针   呵呵  用指针很方便   关键是调用内存时   不能出错   呵呵  堆栈问题也要处理好

网友E:
哦,用循环语句while,for语句

网友I:
有一次我写一段程序,想来想去没办法,只好用了goto.

网友J:
过了几个月,再回过头看一下代码,咦,完全不需要goto嘛,改了几行,功能完全一样,但是看上去逻辑很清晰。

网友E:
我猜楼主以前一定是个汇编高手。
C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函数。
你把要goto到的那个地方的相关功能做成函数
在主函数中根据条件进行调用就可以了
跳来跳去的,多不安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