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I例程中进不去CAP中断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07-29):
(无正文)

楼主:
标准的TI例程中,设置用CAP4、CAP5中断处理霍尔信号,有刷电机,里面装的是HALL传感器用于计算转速
主函数定义了
interrupt void CAPINT4_ISR(void);
PieVectTable.CAPINT4 = &CAPINT4_ISR;
PieCtrlRegs.PIEIER5.bit.INTx5 = 1;//CAP4INT Enable
IER |= M_INT5;
初始化EV中CAP,这里调用的是初始化函数以及参与计算的read函数
void
F281X_EV2_CAP_Init(CAPTURE *p)
{

EvbRegs.CAPCONB.all = CAP_INIT_STATE;

EvbRegs.T4CON.all = TIMER_INIT_STATE;

EvbRegs.T4PR = 0x7FFF;

EvbRegs.CAPFIFOB.bit.CAP4FIFO = 0x01;

EvbRegs.EVBIFRC.bit.CAP4INT = 1;

EvbRegs.EVBIMRC.bit.CAP4INT = 1;

EALLOW;

GpioMuxRegs.GPBMUX.all |= 0x0700;

EDIS;

}

Uint16 F281X_EV2_CAP_Read(CAPTURE *p)
{

if((EvbRegs.CAPFIFOB.all & 0x0100) != 0)

{

p->TimeStamp = EvbRegs.CAP4FIFO;

return(0);

}

else

{

return(1);

}
}

测试是否进入中断的函数
#if (DSP_TARGET==F2812)
interrupt void CAPINT4_ISR(void)
{

flag_HALLspeed++;
        cap1.read(&cap1);

EvbRegs.CAPFIFOB.bit.CAP4FIFO = 0x01;

EvbRegs.EVBIFRC.bit.CAP4INT = 0x1;

EvbRegs.EVBIMRC.bit.CAP4INT = 0x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5;

EINT;
}
#endif
测试的结果是一直没有进入中断,
if((EvbRegs.CAPFIFOB.all & 0x0100) != 0)

{

p->TimeStamp = EvbRegs.CAP4FIFO;

return(0);

}
   上面这段程序一直没有执行

网友A:
没执行现象是啥

网友B:
确定触发了  是吧

楼主:
CAP4FIFO的值始终为0,
cap1.read(&cap1);的返回值一直为1

网友C:
CAP4FIFO口一直被开开了,可是为什么在程序运行后CAPFIFOB中对应于CAP4FIFO的值一直是0

楼主:
是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D:
没明白。:L

网友E:
可能是设置不对或对硬件的操作不对吧,不是太明白

网友F:
有没有信号进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