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KF8F2320 比较器模块的应用笔记--详细版

楼主(2019-07-30):
本应用笔记提供了 KF8F2320—CMP2 比较器相关的配置信息以及
如何能够快速的理解并上手使用该模块的一些配置方式。
本应用笔记须与KF8F2320数据手册结合使用。

楼主:
寄存器
寄存器使用说明:
OSCCTL(系统控制寄存器)

楼主:
P0 口方向控制寄存器

楼主:
P0LR(P0口输出锁存控制寄存器)

楼主:
TR1(P1口方向控制寄存器)

楼主:
P1LR(P1口输出锁存控制寄存器)

楼主:
CM1CTL0(CMP1控制寄存器0)

楼主:
CM2CTL0(CMP2控制寄存器0)

楼主:
CMP 样例程序框图
注: 比较器1 输出值的判断方式为条件判断,比较器2输出值的判断方式为设置相应中断,在中断中进行输出值的判断,用户使用时可以自行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输出值的判断。

楼主:
CMP2 比较器样例简述:
开发环境:ChipON IDE
功能简述:比较器 1 负端配置为 IO 口,轮询比较器的结果并在 P02输出比较结果。比较器2 负端配置为内部参考电压,比较器的结果发生变化,触发中断,比较结果在P14 输出。
实验现象:将P10和电位器的输出脚相连,调节电位器,如果电位器的电压大于1.7V,LED2点亮,P14 输出高电平。反之,P14 输出低电平。P00接VDD、P01接GND,比较器1的输出脚P02将输出高电平,LED3 点亮。P00 接 GND、P01 接 VDD,比较器 1 的输出脚 P02 将输出高电平,LED3熄灭。
硬件连接:连接JP1、JP2、JP3(用跳线帽连接黄色框里边的三组插针)

楼主:
CMP2 比较器样例程序:
MCU初始化:

楼主:
CMP1初始化:

楼主:
CM2初始化

楼主:
中断函数:

楼主:
主函数:
程序说明:比较器1 采用条件判断的方式在主函数中实现,比较器2使用中断函数完成比较值的判断。

楼主:
注意事项:
1、当电位器的电压值处于1.7V左右波动时,LED灯会出现不断闪烁的状况,此现象为正常状况,因为比较器所得到的电压值也是有波动的就会影响比值。
2、对于字节的连续读写,只需要使用数组和循环语句来重复操作单字节的读写就可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