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PSIM产生的DSP程序在CCS里怎么配置

楼主(2019-07-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没有遇到过,期待楼主分享解决方案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楼主删除的是哪两个之后就可以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楼主删除的是哪两个之后就可以编译了

第一个和第三个,感觉随便留一个就行了,只要分配了空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