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能使用JLink调试和下载吗?

楼主(2019-07-30):
如题,最近发现灵动mm32F003,感觉还不错,想做个小板玩玩,手上有JLink了,不想再买mm32-link了,请问mm32F003能使用jlink不?

网友A:
+1想问。我手上也有jlink了不知道MM32L3系列可以用吗?

网友B:
支持swd协议的调试器都可以用的

网友C:
可以,J-Link 调试时如果显示未知设备, F003 选择 Cortex-M0,L3 选择 Cortex-M3 (SWD 方式)

网友D:
MM32 系列MCU 可以使用MM32-LINK,还可以使用ULINK,J-LINK,及开源的CMSIS-DAP调试器,通过SWD/JTAG接口调试;

网友E:
我才买了10颗MM32F103,手里只有ST-LINK,是不是悲剧了

网友F:
可以用J-Link 调试,这个到可以试试。

网友G(2020-06-09):
我已经测试过了。Jlink 和 JLink OB都可以调试MM32F003。

网友H(2020-08-10):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测试过了。Jlink 和 JLink OB都可以调试MM32F003。

jlink需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I:
很棒,很赞,我认为这种比较好一些。能够很好的调试。希望国产的单片机越来越强大。

网友J:
可以的,我一直用jlink进行调试和仿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最近感觉MM32,开发板确实很不错的说,玩了之后,觉得特别赞。

网友L:
最近发现灵动mm32F003,感觉还不错,想做个小板玩玩,手上有JLink了

网友M(2020-09-09):
测试了一下,手头的jlink ob在keil里面确实不能识别mm32的003芯片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测试了一下,手头的jlink ob在keil里面确实不能识别mm32的003芯片

可以参考该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006134-1-1.html

网友O:
用stm8s003的板改了一个玩,基本上国产兼容stm8的都可以使用stlink,jlink我的是9.4的可以支持,但是在航顺的上面无法下载,只能用stlink

网友P(2020-10-10):
我手上也有jlink了不知道MM32L3系列可以用吗?

网友Q:
最近发现灵动mm32F003,感觉还不错,想做个小板玩玩,手上有JLink了,不想再买mm32-link了,请问mm32F003能使用jlink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