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9-07-30):
对于下面这个AC-DC电路有一些个人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另外有一些疑问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一下:

1.AC进来,RV1 和F1组成输入保护电路,当输出有大浪涌时候,RV1阻值降低形成保护回路,回路电流较大时F1烧毁保护后续电路不受影响;
2.全桥整流电路,后面R13 C1 C2组成π型滤波电路,L1充当续流电感;
3.C3 R1 组成RC缓冲电路,电容用来吸收电压,抑制电压尖峰,电阻用来消耗能量,减弱震荡过程,D2作为整流管防止电容释放的电压产生谐振;4.经过变压器后,D5 C6 R9组成尖峰吸收电路,减少整流管D8的耐压应力,降低EMI;
5.HV点下,R10 R11作分压电阻,ZD1作为稳压管

问题点:
1.整个电路的动态运行过程是怎样的(主要是变压器的原副边)
2.个人猜测这是个反激式电源,不知道对不对
3.U1部分的电路是怎样进行控制的

网友A:
“经过变压器后,D5 C6 R9组成尖峰吸收电路,减少整流管D8的耐压应力”。。。。。似乎D5才是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变压器后,D5 C6 R9组成尖峰吸收电路,减少整流管D8的耐压应力”。。。。。似乎D5才是整流管。。。 ...

D5主要功能应该是防止RC电路的震荡,虽然也是整流功能,但是对于整个电路来说,D8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整流管吧。

网友B:
这是PWM驱动器吧,非开关电源控制器,数字电源部分吧。

楼主(点评):
下面U1部分可能属于数字电源,但是上面的那部分应该可以看做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D5主要功能应该是防止RC电路的震荡,虽然也是整流功能,但是对于整个电路来说,D8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整流管 ...

D5是整流管,C6,R9是尖峰吸收电路,在CON1-1就已经有稳定的输出电压了。
D8的作用可能是用于隔离,CON1-2是一个受控的电压输出,也许还有备用供电与其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D5是整流管,C6,R9是尖峰吸收电路,在CON1-1就已经有稳定的输出电压了。
D8的作用可能是用于隔离,CON1- ...

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D5是整流管,C6,R9是尖峰吸收电路,在CON1-1就已经有稳定的输出电压了。
D8的作用可能是用于隔离,CON1- ...

请问一下,这个变压器部分TR1A上电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电压,那么TR1B这边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怎样的方向?以及TR1B端如何向负载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变压器部分TR1A上电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电压,那么TR1B这边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怎 ...

上电是个瞬态的过程,TR1付边的感应电动势要看高频变压器的同名端,也就是上负下正。
变压器付边对负载的供电原理,就是整流加滤波,形成稳定的电压

网友B:
d8 相关电路就是一路电源开关,不是开关电源运行机理,D8最多是隔离作用,还是想想PWM信号加到驱动器,来源从那儿,那儿是核心控制逻辑。来完、成反馈功能,稳定主电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变压器部分TR1A上电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电压,那么TR1B这边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怎 ...

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他激(反激)式电源,输出电压由U1控制,由TR1D这个可能是传感器的东西左右

网友B:
看U2才是反馈控制核心。

网友D:
找到控制芯片啥都有了

网友E:
标准的反激电源拓扑,这个芯片自带MOS管来控制原边的导通和关闭

网友F:
你的描述说明你基本上对AC-DC接近空白。
一个还算典型的反激开关电源而已。
串联在桥堆的电感根本不能叫做续流电感,只是一个普通的滤波器而已。
C3、R1、D2组成典型的RCD尖峰抑制,关于功能描述你这个也是错误,详细的请自己去搜索RCD吸收。
看芯片有写着ZCS端子,所以,线路应该是准谐振反激开关线路,当然该反激线路理论上不可能实现真正的ZCS(零电流开关),反激做零电流开很简单,只需要工作在DCM状态就行,而零电流关闭则为不可能,最好的也就是所谓准谐振而已,也就是利用输出整流管断流后的自由谐振谷底,开启主开关管,其实我还真不看好所谓准谐振,因为实现准谐振的前提条件是DCM,而DCM则实际上是真正的零电流开启,电压高点低点是有所区别,但是区别大吗?
R10、R11是芯片启动电阻,而稳压管是为了箝位可能的过高Vcc电压。
对于U1,怎么工作的,这个不一样芯片工作方式都有很大差异,你这里没看见型号,无法给你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的描述说明你基本上对AC-DC接近空白。
一个还算典型的反激开关电源而已。
串联在桥堆的电感根本不能叫做 ...

你看到反馈端了吗?只看到PWM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反馈端了吗?只看到PWM信号?

PWM我这里理解是同步或者什么别的功能不是很明确,但是,你看ZCS端,很明显的原边反馈,而三极管就是控制输出电压是6.3还是12V。
COMP引脚和补偿网络,明确了这边必须有反馈控制,否则那算什么?

网友B(点评):
有点对路,改变反馈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