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鑫esp8266 CE认证高频二次谐波超限

楼主(2019-07-30):
乐鑫esp8266 CE认证高频二次谐波超限,有经验的攻城狮吗?

先把头像换了。

网友A:
@tyw 有人克隆你的头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yw 有人克隆你的头像。。。。。
把瓜皮猫头抠下来,转成14个不同角度,再抠一个空洞背景,再做成14幅带背景图片,再用GIF动画工具,来合成你的瓜皮狗动画.哈哈

网友C(2020-06-24):
你的二次谐波解决了吗?

网友C:
你好,关于你在论坛里面提到的CE认证wifi二次谐波超标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让解决的?我们现在有个FCC认证的WIFI二次谐波超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想学习一下。

楼主(2020-11-17):
引用 网友C:
你好,关于你在论坛里面提到的CE认证wifi二次谐波超标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让解决的?我们现在有个FCC认 ...

天线匹配电路调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