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1117 5.0 12v输入 很容易击穿?

楼主(2019-07-30):
12V稳压电源输入,通过 ams1117-5.0 降压为5V供单片机和几个IC.正常工作电流小于30mA. 已经烧了3个了.都是连带单片机一起干掉.检查输入12V开关电源没有过冲,还有一次是在数控电源下损坏的.数控电源输出12V升压时间100mS.
这个ams1117-5.0 从外观看很规范,表明光亮较深的激光打字.不像是假货.怎么就那么容易坏呢?以前常用7805,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用数控电源给这个ams1117-5.0供电做空载耐压测试,32V以下都是1.5mA电流.超过32V电流开始上升.
补充一下:12V回路上有两个基本相同的电路板,都是通过ams1117-5.0 供单片机.但是每次都仅损坏一个板的ams1117-5.0和单片机.
-------------------------------------------------------------------------------
首选感谢两天来网友的热心帮助!从设计角度检讨一下:
1、LDO是低差压稳压器仅适合应用于输入电压略高于输出电压的场合。在12V稳压输入转5V系统应用LDO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2、即便是电源输入端也应该像信号输入端那样要考虑加TVS或者RC回路做静电保护,以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3、硬件设计每一个环节都应有仔细考虑,决不能偷懒想当然。任何一个小疏忽都会带来大问题。尤其是电源,一焼一大片损失惨重!

网友A:
老板换一颗试试呗
RS3005

网友B:
1117-5.0前面的滤波电容多大?通常我会在1117前面串一个小电阻,输入电压12V的话,根据负载大小,串47-100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5.0前面的滤波电容多大?通常我会在1117前面串一个小电阻,输入电压12V的话,根据负载大小,串47-100 ...

ams1117-5.0前面的滤波电容为4.7uF 贴片电容,不知道这个与容易损坏有关吗?串电阻是为了保护吗? 这么说也是比较容易损坏了.使用7805可没这个顾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换一颗试试呗
RS3005

能说说这个RS3005比ams1117-5.0有什么优点吗?

1117是很老的料了,现在很少人用了的。耐压高是一方面性价比也很好,性能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说这个RS3005比ams1117-5.0有什么优点吗?

ams1117最大输入电压规格书中给出的值只有15V,用在12V输入电压下余量就太小了。
楼上这个RS3005,最大耐压是40V,安全余量大多了。

网友C:
在VCC输入串接个小电阻,对抗浪涌能力来说可以提高很多,楼主的现象,估计是浪涌电压导致的烧毁,毕竟AMS1117输入耐压余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s1117最大输入电压规格书中给出的值只有15V,用在12V输入电压下余量就太小了。
楼上这个RS3005,最大耐 ...

价格如何,在哪里购买?

找立创商城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VCC输入串接个小电阻,对抗浪涌能力来说可以提高很多,楼主的现象,估计是浪涌电压导致的烧毁,毕竟AMS11 ...

这个有一定道理.可我最近这次损坏是在程控电源下启动时坏的,上升时间100mS限流200mA没有浪涌.竟然也坏了.
还有,如果串了47欧姆电阻,那么12V输入下最大电流就仅150mA了.可是1117的最大输出电流是1A呀.如果串7欧姆电阻也许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可见串电阻的方法并不通用.

网友D:
换一款LDO吧,有用到ME6239,耐压可到30V,ME6119也可以到18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一定道理.可我最近这次损坏是在程控电源下启动时坏的,上升时间100mS限流200mA没有浪涌.竟然也坏了. ...

是的,要看具体应用环境,在负载电流小的应用场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款LDO吧,有用到ME6239,耐压可到30V,ME6119也可以到18V

考虑还是使用7805比较保险.但是板子已经做好了,找到了LM7805有相同的SOT223封装但是引脚不兼容.只好采用 yanwen217 的方案先串联电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考虑还是使用7805比较保险.但是板子已经做好了,找到了LM7805有相同的SOT223封装但是引脚不兼容.只好采用  ...

ME6118引脚合适不?也有SOT223的

网友E:
都不认真看DATASHEET,Vin_max=1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6118引脚合适不?也有SOT223的

不错管脚是兼容的.静态电流更小到微安级.可惜最大工作电压只有16V.不知道抗浪涌比1117强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错管脚是兼容的.静态电流更小到微安级.可惜最大工作电压只有16V.不知道抗浪涌比1117强多少. ...

用78M05,占PCB面积比1117大不了多少

网友F:
首先要确认是否是芯片过热导致的。MCU在不同工作状态下,消耗电流是不同的;
其次要看看12V电压是否稳定。会不会有外界干扰导致高压毛刺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确认是否是芯片过热导致的。MCU在不同工作状态下,消耗电流是不同的;
其次要看看12V电压是否稳定。 ...

差不多都是一上电就坏了,没有过热. 输入端除了4.7uf电容没有任何防护.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看来在电源输入端也需要加TVS之类的保护元件了.

网友G:
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电源12V的问题,一个是你的1117芯片质量的问题,可以用稳压电源供电看看是那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8M05,占PCB面积比1117大不了多少

PCB已经焊接好了,不是面积问题,以后会改为7805了.感觉比LDO皮实.

网友C(点评):
并不是LDO不皮实,而是选型的参数有问题!弄颗30V以上的LDO,保证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不认真看DATASHEET,Vin_max=15v

12V输入,已经是小于最大值了呀! 难道选择LDO也要有几倍的余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V输入,已经是小于最大值了呀! 难道选择LDO也要有几倍的余量?

12V电源接入瞬间,浪涌电压要考虑在24V以上!
自己用示波器捕捉上电曲线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H:
1117的耐压远不及7805
输入端并个TVS试试
有些过电压万用表是量不到的,示波器也未必抓的倒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V输入,已经是小于最大值了呀! 难道选择LDO也要有几倍的余量?

一般一倍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V输入,已经是小于最大值了呀! 难道选择LDO也要有几倍的余量?

你根本没搞清楚什么叫ldo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根本没搞清楚什么叫ldo

接受批评.的确不应该选择LDO. 只是价格比7805便宜于是习惯性选择了它.是个错误的设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受批评.的确不应该选择LDO. 只是价格比7805便宜于是习惯性选择了它.是个错误的设计! ...

你还是没搞清楚,LDO是指在低压差下可以工作,与Vinmax没关系,Vinmax=15v的7805一样容易挂。

网友I:
7805的耐压高很多当然不容易坏,AMS1117耐压才12V,你处于极限状态  电源稍微有拨动就超过了 当然容易烧坏。。。不如不想改动   可以改用RS1117耐压15V的

网友J:
LDO输出电容不能过大建议220UF以内,输入处串一个22欧姆1W的电阻再接滤波电容到输出脚。

网友E:
https://www.diodes.com/products/power-management/low-dropout-regulators/#VIN (Max):%7B%22min%22%3A16.009%2C%22max%22%3A40%7D
多如牛毛

网友K:
AMS1117耐压比较低,如果不行改PCB板,推荐使用NCP1117这款,耐压达到18v

楼主:
引用 网友J:
LDO输出电容不能过大建议220UF以内,输入处串一个22欧姆1W的电阻再接滤波电容到输出脚。 ...

好在5V部分电流小于30mA,目前暂时采用在12V输入端串联120欧姆电阻与已经在板上的4.7uF输入电容形成RC吸收回路来降低尖峰破坏力.效果还在试验中,暂时没有发现再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AMS1117耐压比较低,如果不行改PCB板,推荐使用NCP1117这款,耐压达到18v

AMS1117数据表给出的最高工作电压是15V,但是我测试时加到32V才能看到静态电流从1.5mA开始增加.对多个IC进行这样的测试都是这个结果,也没有损坏.不知道这个测试数据是否可以表明30V的尖峰也不至于损坏AMS1117?
对比7805,7812系列,同样的测试可以到达50V以上(空载静态电流大于最大值6mA).并且有一个明显的差异是7800的空载静态电流与输入电压的关系比较软,随着电压的上升缓慢上升,而AMS1117比较硬,32V以下基本不变超过32V后上升很快.这个特性是否也说明AMS1117更容易损坏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AMS1117数据表给出的最高工作电压是15V,但是我测试时加到32V才能看到静态电流从1.5mA开始增加.对多个IC进 ...

你就这样做设计?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就这样做设计?晕!!!

这个处理只是在调查故障原因时的做法,不知道晕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处理只是在调查故障原因时的做法,不知道晕在哪里?

有什么原因可查?余量小了,买到歪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