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446B仿真老是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9-07-30):
在调试SC92F446B过程中,每次仿真没多长时间仿真就断开,下载线10cm,仿真管脚没复用,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芯片型号没写全,仿真没多长时间就断开具体是什么情况?退出仿真界面还是程序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没写全,仿真没多长时间就断开具体是什么情况?退出仿真界面还是程序不执行? ...

具体型号是8446B 仿真界面并没有退出,再继续仿真时  全速运行 程序随便停在任何位置,有时直接回到main函数的起点,就不能继续仿真了,是我keil设置有问题 还是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是8446B 仿真界面并没有退出,再继续仿真时  全速运行 程序随便停在任何位置,有时直接回到main ...

如上截图,在Keil设置汇总,3、4一定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上截图,在Keil设置汇总,3、4一定要设置

我已经按照这个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按照这个设置了。。。。

有可能是Keil安装问题,可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Keil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