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APLAB X IDE中导入ATMELSTUDIO工程,使用PICKIT4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9-07-30):
MAPLAB X IDE中导入ATMELSTUDIO工程,使用PICKIT4编译没有问题,点下载程序时提示如下:
Configuration memory will not be programmed because no configuration bits settings have been defined in your code. To program configuration memory, either define the settings in your code or use the Program Configuration Bits button on the configuration memory window.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在用哪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用哪颗芯片?

芯片用的ATSAMC21J18A

网友B:
配置内存将不会被编程,因为您的代码中没有定义配置位设置。要对配置内存进行编程,要么在代码中定义设置,要么使用配置内存窗口上的程序配置位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