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硬件系统设计原则

楼主(2019-07-30):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硬件电路设计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系统扩展,即单片机内部的功能单元,如ROM、RAM、I/O、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等不能满足应用系统的要求时,必须在片外进行扩展,选择适当的芯片,设计相应的电路。二是系统的配置,即按照系统功能要求配置外围设备,如键盘、显示器、打印机、A/D、D/A转换器等,要设计合适的接口电路。

楼主:
  系统的扩展和配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1、尽可能选择典型电路,并符合单片机常规用法。为硬件系统的标准化、模块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2、系统扩展与外围设备的配置水平应充分满足应用系统的功能要求,并留有适当余地,以便进行二次开发。

  3、硬件结构应结合应用软件方案一并考虑。硬件结构与软件方案会产生相互影响,考虑的原则是:软件能实现的功能尽可能由软件实现,以简化硬件结构。但必须注意,由软件实现的硬件功能,一般响应时间比硬件实现长,且占用CPU时间。

  4、系统中的相关器件要尽可能做到性能匹配。 如选用CMOS芯片单片机构成低功耗系统时,系统中所有芯片都应尽可能选择低功耗产品。

  5、可靠性及抗干扰设计是硬件设计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包括芯片、器件选择、去耦滤波、印刷电路板布线、通道隔离等。

  6、单片机外围电路较多时,必须考虑其驱动能力。驱动能力不足时,系统工作不可靠,可通过增设线驱动器增强驱动能力或减少芯片功耗来降低总线负载。

  7、尽量朝“单片”方向设计硬件系统。系统器件越多,器件之间相互干扰也越强,功耗也增大,也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系统的稳定性。随着单片机片内集成的功能越来越强,真正的片上系统SoC已经可以实现,如ST公司新近推出的μPSD32××系列产品在一块芯片上集成了80C32核、大容量FLASH存储器、SRAM、A/D、I/O、两个串口、看门狗、上电复位电路等等。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些实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2019-08-29):
单片机硬件设计,是针对设计需求

网友C:
在选择时就考虑到单片机的内部存储器资源

网友D:
根据MCU的型号查应用手册,了解GPIO功能,集成的接口,工作频率

网友E:
单片机硬件设计主要运用控制系统或不复杂的其他系统

网友F:
确定合适的解决方案 启动一个硬件开发项目

网友G:
系统框图就是整个电路的结构

网友H:
刚刚入门的。不是非常懂

网友I:
应该把相互有关的元件尽量放得靠近

网友J:
单片机选型、基本系统扩展设计、I/O口扩展设计、人机通道设计

网友K:
这个针对不同的单片机价格不一样的。

网友F:
基于整个系统架构的需要,应用软件部门的功能实现需要,提高系统某方面能力的需要等

网友B:
以单片机为核心来设计外围电路的

网友E:
主要涉及数字电路知识

网友C:
尽可能减少芯片的数量。

网友D:
.手册里会有应用典型电路和最小系统

网友G:
以单片机为中心,连接一些其他的电路

网友K:
外围的设备设计比较重要的。

网友H:
单片机设计工作基本同时包括了软件和硬件的设计。

网友J:
设计的原则非常的复杂了。

网友I:
硬件电路简单更好一些的。

网友L:
一般参考官方开发板提供的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