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INA240工作不正常,输出固定值。

楼主(2019-07-30):
想做一个检测小电流的模块,看了网上的一些推荐“INA240A1”,在某宝上买的。
买来之后简单的搭建了电路下面是电路:

电路中用的0.1Ω的采样电阻,接了一个12Ω的负载。
下面是实物图:

测量输出的时候,输出一直是26mv,用示波器测量的。
请教各位,是我的电路过于简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这个芯片没用过,看了你的接法,和datasheet。
1、芯片4脚要接地。
2、你把r1和r2都接地。应该一个接5v一个接地。如果都接地的话,不能跟普通的差分放大器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用过,看了你的接法,和datasheet。
1、芯片4脚要接地。
2、你把r1和r2都接地。应该一个接5v一个 ...

4脚接地了,没画出来。
手册上说单相电检测时,R1R2同时接地是可以的。工作点就是从低点位开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4脚接地了,没画出来。
手册上说单相电检测时,R1R2同时接地是可以的。工作点就是从低点位开始。 ...

2和3脚搭5v和gnd,当成比较器,来回测试下运放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和3脚搭5v和gnd,当成比较器,来回测试下运放的好坏。

测试过了,2、3脚接5V个GND后,输出一个340mv,还是固定值,我改变负载没有变化。

网友A:
你是这种转接板吗,1脚有个三角标记。
按datasheet,23脚接5v,gnd,输出应该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这种转接板吗,1脚有个三角标记。
按datasheet,23脚接5v,gnd,输出应该饱和。
...

记错了,又看了一下,
是这中转接板,用万用表测过了,引脚之间的连接没有问题提,23脚接5V、GND之后输出3V多,单还是固定的,不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我想是不是芯片坏了,一共买了5片,换了2片,现象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错了,又看了一下,
是这中转接板,用万用表测过了,引脚之间的连接没有问题提,23脚接5V、GND之后输出 ...

输入接5v,gnd,是为了测试运放的好坏
这个输出3V的有点靠谱的样子。然后接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接5v,gnd,是为了测试运放的好坏
这个输出3V的有点靠谱的样子。然后接回去
...

接回去什么意思?
按手册上说,内部分压一般,也就是从2.5开始上下浮动,我用的12Ω的负载,电流有0.45A,采样电阻两端压差理论为0.45V,放大20倍,为0.9V,那么电压在3.4V左。
但是我换了负载5Ω的,放大之后用该为4.5V,但是出来的还是3V多。

网友B:
INA240有2种封装,参见下图,注意实际封装是上面TSSOP8要比下面SOIC8小(Not  to scale. 此图未按比例画) ! 。两种封装的出脚接线位置完全不同。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A:
他这个照片是tssop的,这个转接板我也买过。

网友B:
如果封装没错,就是TSSOP8.

1.   INA240芯片损坏?
2.  0.1R与12R位置交换。再看看如何。

网友C:
这种用途我平时都是用的 INA139 的……

楼主:
我从另外一家商城买了新的片子,证实了之前的片子是坏了。现在少量购买片子,渠道真是不安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另外一家商城买了新的片子,证实了之前的片子是坏了。现在少量购买片子,渠道真是不安全啊。 ...

这种芯片用得少,应该不会搞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