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结构体定义的4种方法

楼主(2019-07-30):
1. 先定义结构体类型,再定义结构体变量
struct student{

    char no[20];       //学号

    char name[20];    //姓名

     char sex[5];    //性别

    int age;          //年龄

};

struct student stu1,stu2;

//此时stu1,stu2为student结构体变量

楼主:
2. 定义结构体类型的同时定义结构体变量。
struct student{

    char no[20];        //学号

    char name[20];     //姓名

    char sex[5];      //性别

    int age;            //年龄

} stu1,stu2;

此时还可以继续定义student结构体变量,如:
struct student stu3;

楼主:
3、不指定类型名而直接定义结构体变量
struct{

    char no[20];        //学号

    char name[20];      //姓名

    char sex[5];      //性别

    int age;          //年龄

} stu1,stu2;

一般不使用这种方法,因为直接定义结构体变量stu1、stu2之后,就不能再继续定义该类型的变量。

楼主:
4、用typedef定义结构体变量
typedef struct stdudent

{

       char name[20];

       int age;

}student_t;

上面的代码,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变量类型,这个类型有2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struct student;第二个类型名字是student_t.
定义了这个之后,下面有2中方法可以定义结构体变量
第一种: struct student student_1; //定义了一个student_1的结构体变量
第二种:student_t student_1 //定义了一个student_1的结构体变量

网友A:
居然有四种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