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treamer录制音频问题

楼主(2019-07-30):
大家好

我现在想实现用gstreamer录制音频,我的开发板上有gstreamer的插件

navigationtest:  navigationtest: Video navigation test
coreelements:  multiqueue: MultiQueue
coreelements:  typefind: TypeFind
coreelements:  tee: Tee pipe fitting
coreelements:  filesink: File Sink
coreelements:  queue2: Queue 2
coreelements:  queue: Queue
coreelements:  identity: Identity
coreelements:  filesrc: File Source
coreelements:  fdsink: Filedescriptor Sink
coreelements:  fdsrc: Filedescriptor Source
coreelements:  fakesink: Fake Sink
coreelements:  fakesrc: Fake Source
coreelements:  capsfilter: CapsFilter
coreindexers:  fileindex: A index that stores entries in file
coreindexers:  memindex: A index that stores entries in memory
videomaxrate:  videomaxrate: Video maximum rate adjuster
typefindfunctions: xdgmime-base: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image/vnd.adobe.photoshop: psd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octet-stream: DS_Store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msword: doc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pdf: pdf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kss: kss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ivf: ivf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sap: sap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vgm: vgm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gbs: gbs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ay: ay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gym: gym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nsf: nsf
typefindfunctions: video/vivo: viv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mmsh: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multipart/x-mixed-replace: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dirac: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ms-dos-executable: cpl, msstyles, scr, sys, ocx, exe, dll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ar: a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tar: tar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rar: rar
typefindfunctions: image/svg+xml: svg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postscript: ps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wavpack-correction: wvc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wavpack: wvp, wv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spc: spc
typefindfunctions: adts_mpeg_stream: aac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executable: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text/x-cmml: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ogg-skeleton: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celt: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speex: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ogm-text: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ogm-audio: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ogm-video: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theora: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vorbis: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flac: flac
typefindfunctions: subtitle/x-kate: no extensions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compress: Z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zip: zip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gzip: gz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bzip: bz2
typefindfunctions: image/x-sun-raster: ras
typefindfunctions: image/x-xpixmap: xpm
typefindfunctions: image/x-jng: jng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mng: mng
typefindfunctions: image/x-xcf: xcf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sid: sid
typefindfunctions: audio/iLBC-sh: ilbc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amr-wb-sh: amr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amr-nb-sh: amr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dv: dif, dv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mve: mve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mxf: mxf
typefindfunctions: video/webm: webv, weba, webm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matroska: mka, mkv
typefindfunctions: image/x-portable-pixmap: pbm, pgm, ppm, pnm
typefindfunctions: image/tiff: tiff, tif
typefindfunctions: image/bmp: bmp
typefindfunctions: image/png: png
typefindfunctions: image/gif: gif
typefindfunctions: image/jpeg: jpeg, jpe, jpg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ape: ape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shorten: shn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w64: w64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ircam: sf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sds: sds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voc: voc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nist: nist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paris: paf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svx: svx, iff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aiff: aifc, aif, aiff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wav: wav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ml: xml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smil: smil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sdp: sdp
typefindfunctions: text/uri-list: ram
typefindfunctions: text/plain: txt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flv: flv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swfl, swf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pn-realaudio: rmvb, rm, ram, ra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vnd.rn-realmedia: rmvb, rm, ram, ra
typefindfunctions: text/html: html, htm
typefindfunctions: video/mj2: mj2
typefindfunctions: image/jp2: jp2
typefindfunctions: image/x-quicktime: qti, qtif, qif
typefindfunctions: video/quicktime: mov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3gp: 3gp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m4a: m4a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nuv: nuv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h264: 264, x264, h264
typefindfunctions: video/mpeg4: m4v
typefindfunctions: video/mpeg-elementary: mpg, mpeg, mpv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ogg: ogm, ogg, anx
typefindfunctions: video/mpegts: ts
typefindfunctions: video/mpeg-sys: mpg, mpeg, mpe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gsm: gsm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dts: dts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ac3: ac3
typefindfunctions: audio/mpeg: mpga, mp1, mp2, mp3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mod: xm, ult, stx, stm, s3m, sam, okt, mtm, mod, med, it, imf, far, gdm, dsm, amf, 669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ttafile: tta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apetag: wv, mpc, ape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id3v1: tta, flac, ogg, mpga, mp1, mp2, mp3
typefindfunctions: application/x-id3v2: tta, flac, ogg, mpga, mp1, mp2, mp3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fli: fli, flc
typefindfunctions: audio/mobile-xmf: mxmf
typefindfunctions: audio/riff-midi: midi, mid
typefindfunctions: audio/midi: midi, mid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imelody: imelody, ime, imy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vcd: dat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cdxa: dat
typefindfunctions: audio/qcelp: qcp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msvideo: avi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au: snd, au
typefindfunctions: audio/x-musepack: mp+, mpp, mpc
typefindfunctions: video/x-ms-asf: wmv, wma, wm, asf
h264parse:  h264parse: H264Parse
videocrop:  aspectratiocrop: aspectratiocrop
videocrop:  videocrop: Crop
goom2k1:  goom2k1: GOOM: what a GOOM! 2k1 edition
png:  pngenc: PNG image encoder
png:  pngdec: PNG image decoder
TICodecPlugin:  tidisplaysink2: Dmai based sink
TICodecPlugin:  dmaiperf: Dmai Performance Identity element
TICodecPlugin:  TIPrepEncBuf: TI Physically Contiguous Buffer
TICodecPlugin:  TIVidResize: TI video scale
TICodecPlugin:  TIDmaiVideoSink: TI DMAI Video Sink
TICodecPlugin:  TIAudenc1: TI xDM 1.x Audio Encoder
TICodecPlugin:  TIAuddec1: TI xDM 1.x Audio Decoder
TICodecPlugin:  TIImgdec1: TI xDM 1.0 Image Decoder
TICodecPlugin:  TIImgenc1: TI xDM 1.0 Image Encoder
TICodecPlugin:  TIViddec2: TI xDM 1.2 Video Decoder
TICodecPlugin:  TIVidenc1: TI xDM 1.x Video Encoder
hdvparse:  hdvparse: HDVParser
ffmpegcolorspace:  ffmpegcolorspace: FFMPEG Colorspace converter
alpha:  alpha: Alpha filter
valve:  valve: Valve element
vmnc:  vmncdec: VMnc video decoder
video4linux:  v4lsrc: Video (video4linux/raw) Source
videotestsrc:  videotestsrc: Video test source
debugutilsbad:  fpsdisplaysink: Measure and show framerate on videosink
scaletempo:  scaletempo: Scaletempo
videorate:  videorate: Video rate adjuster
selector:  output-selector: Output selector
selector:  input-selector: Input selector
efence:  efence: Electric Fence
modplug:  modplug: ModPlug
multifile:  multifilesink: Multi-File Sink
multifile:  multifilesrc: Multi-File Source
app:  appsink: AppSink
app:  appsrc: AppSrc
coloreffects:  coloreffects: Color Look-up Table filter
videomeasure:  measurecollector: Video measure collector
videomeasure:  ssim: SSim
autoconvert:  autoconvert: Select convertor based on caps
liveadder:  liveadder: Live Adder element
debug:  cpureport: CPU report
debug:  capsdebug: Caps debug
debug:  testsink: Test plugin
debug:  taginject: TagInject
debug:  progressreport: Progress report
debug:  pushfilesrc: Push File Source
debug:  navseek: Seek based on left-right arrows
debug:  rndbuffersize: Random buffer size
debug:  capssetter: CapsSetter
debug:  breakmydata: Break my data
adder:  adder: Adder
videoscale:  videoscale: Video scaler
deinterlace:  deinterlace: Deinterlacer
imagefreeze:  imagefreeze: Still frame stream generator
level:  level: Level
alphacolor:  alphacolor: Alpha color filter
videomixer:  videomixer: Video mixer
ivfparse:  ivfparse: IVF parser
id3tag:  id3mux: ID3 v1 and v2 Muxer
videobox:  videobox: Video box filter
freeze:  freeze: Stream freezer
flxdec:  flxdec: FLX video decoder
pcapparse:  pcapparse: PCapParse
jpeg:  smokedec: Smoke video decoder
jpeg:  smokeenc: Smoke video encoder
jpeg:  jpegdec: JPEG image decoder
jpeg:  jpegenc: JPEG image encoder
goom:  goom: GOOM: what a GOOM!
speed:  speed: Speed
video4linux2:  v4l2sink: Video (video4linux2) Sink
video4linux2:  v4l2src: Video (video4linux2) Source
cog:  cogmse: FIXME
cog:  cog**insert: Video Filter Template
cog:  colorconvert: Video Filter Template
cog:  cogscale: Video scaler
cog:  cogcolorspace: YCbCr/RGB format conversion
cog:  cogdownsample: Downsample video
multipart:  multipartmux: Multipart muxer
multipart:  multipartdemux: Multipart demuxer
fbdevsink:  fbdevsink: fbdev video sink
spectrum:  spectrum: Spectrum analyzer
videosignal:  videomark: Video marker
videosignal:  videodetect: Video detecter
videosignal:  videoanalyse: Video analyser
jpegformat:  jifmux: JPEG stream parser
jpegformat:  jpegparse: JPEG stream parser
icydemux:  icydemux: ICY tag demuxer
avi:  avisubtitle: Avi subtitle parser
avi:  avimux: Avi muxer
avi:  avidemux: Avi demuxer
staticelements:  bin: Generic bin
staticelements:  pipeline: Pipeline object

Total count: 66 plugins (9 blacklist entries not shown), 227 features

这是所有包含的插件

但是我查资料看到  录制音频需要用到alsasrc   但是我这里没有

请问我怎么能够把alsasrc加进去呢?或者是重新安装gstremaer?或者是找个代替的?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谢谢啦

楼主:
首先谢谢您

这些资料很全面

现在我有遇到了新的问题

我是用的gstreamer命令行版本是gst-launch-0.10

我用如下的命令行进行音视频采集

gst-launch -v v4l2src always-copy=FALSE input-src=component !\
'video/x-raw-yuv,format=(fourcc)NV12,width=(int)1280,height=(int)1024,framerate=(fraction)25/1' !\
TIVidenc1 codecName=h264enc engineName=codecServer contiguousInputFrame=TRUE bitRate=1000000 !\
queue !\
mux.alsasrc !\
TIAudenc1 !\
queue !\
mux.avimux name=mux !\
queue !\
filesink location=output_cap2_.avi

执行之后,打印如下错误:
WARNING: erroneous pipeline: link without sink element
警告:错误的管道:没有接收元件的链接

请问您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再次谢谢您

tyw
警告:错误的管道:没有接收元件的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

这些资料很全面

少累,木玩过,自已慢慢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累,木玩过,自已慢慢啃吧

时间紧任务重

还是谢谢您

@tyw :哪些资料我下载了 关于混音视频的不多 而且 我这个错误还有可能是我安装的插件的问题 这个很难搞
tyw
@yuanye255 :在本帖的二楼,我上传了一些资料.
@tyw :我不太会用诶 在哪里下啊 还得谢谢您啊 不然应该没这么多分
tyw
@yuanye255 :你有63分了,去下资料啃
@tyw :那就是添加了音频所致的 只不过还是不知道为啥 单独的视频是可以的
tyw
警告:错误的管道:没有接收元件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