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板子是怎么做的?工艺?以及画图方式?

楼主(2019-07-30):
pc, AC, PCB, FPC, AD
如图,pcb板子应该是6层以上,两个pcb之间用FPC连接,但是这个FPC是直接夹在板子中间的,跟我之前见到的用连接器和焊接的方式完全不通,
感觉这种方式能更省空间。
问题是:①这种板子加工的工艺是什么
            ②比如在cadence里面,画这种板子,怎么画,因为PFC连接部分比如是双层,但是pcb部分是6层,如何在一个pcb图形中同时绘制

网友A:
没见过。
体积非常小。
但是工艺需求非常高。很可能找不到厂子给你做。

网友B:
刚绕板,最好放去大厂做
在cadence,画PCB跟正常画一模一样的,区别是,柔性板区域,就只放内层走线,不要放顶层跟底层。可以在board geometry 里面,单独建一层比如可以命名叫FPC的,然后用该线层,把你需要做成FPC的地方外框画好(跟画outline一样),同时在你的制板要求里说明这一项,一般板厂都知道这些的,可以多跟他们沟通。

网友C:
这种板子最好去大厂做,质量有保证,但是量小的话一般不会理你的

网友D:
人才,为设计者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