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jlink SWD下找不到芯片.

楼主(2019-07-30):
boot0下拉到地,
keil5.18,
jlink v9.0
VCC和GND=3.3V,
此芯片内核为CM4
驱动为:

楼主:
C:\Users\Marvin\Desktop\1

楼主:
以下是图片

网友A:
找不到IC,一定要注意当KEIL5弹出 要你选内核的时候, 330到底是什么内核CM3还是CM4 要选对!   前面器件型号 是下官网PACK就会可选 亮 的,识别器件是有关内核的。 因为JLINK 还没有 GD的一些IC型号,比如你进JFLASH就会发现。 但是当你第1次选对内核后,今后这个IC就不需要再选可以被JLINK识别了。

网友B:
我买了个gdlink也不好用 智能下载 调试时用提示找不到目标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MDK5.27,JLINK V8也提示同样的问题,找不到IC,无法在线跟踪代码。

网友D(2019-09-1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做了4块板子,GD32F350,看批次号还挺新的,JJ1903批,全部与楼主出现一样的问题。找不到IC
试过了J LINK V9,两个GD-LINK都不行,期间出现有一块板GD-LINK连上了一两次,但是代码下载后无法设置断点,无法在线跟踪代码。之后4块板子都是一片死寂,再也找不到IC
不管是J LINK 还是GD-LINK都在其他GD32F150开发板上验证过,仿真器是没有问题的
开发环境和程序在自带仿真器的GD32F350开发板上验证过,没问题
又不是初哥了,多年老工程师,弄这么个小单片机居然翻车了。就那么几根线,电源一接,地一接,BOOT0接地,还有啥啊,单片机自带晶振,照理说不需要外部晶振照样跑。
真是郁闷到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做了4块板子,GD32F350,看批次号还挺新的,JJ1903批,全部与楼主出现一样的问题。找不 ...

外部晶振不需要,芯片启动后是先默认内部RC的, 复位电路中 电阻10K上拉 104下拉还是必须滴。

网友E(2019-10-11):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IC,一定要注意当KEIL5弹出 要你选内核的时候, 330到底是什么内核CM3还是CM4 要选对!   前 ...

你好,现在在使用GD32E230芯片也是同样问题,JLINK中没有这个芯片选择,于是就选择了M23核,但还是不行,请问还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F(点评):
我也是,找不到对应的芯片

网友G:
将B0拉高->重启->下载->B0拉低。

网友:
检查B0/B1都处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H:
下载其他芯片是否成功

网友I:
检查SWDIO和SWCLK有没有反接

网友J:
芯片有没有虚焊?

网友K:
是什么芯片哪?

网友L:
JTAG的三个SWD信号有没有接对?

网友M:
杜邦线有问题

网友N:
通过swd方式刷程序

网友O:
下载模式支持串口吗

网友N:
通过SWD连接 030芯片吗

网友G:
检查芯片有没有虚焊/漏焊,可以用手按住芯片使其接触良好进行下载。

网友M:
换个更好更短的线再试试

网友:
电源引脚是否供电良好

网友L:
是否正常工作,串口能不能下程序?

网友I:
检查下载线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K:
芯片都有驱动程序的

网友J:
没有禁止swd模式?

网友H:
options for target->target->code Generation选项中只勾选Use MicorLIB

网友O:
选用的单片机型号支持SWD的话那就可以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做了4块板子,GD32F350,看批次号还挺新的,JJ1903批,全部与楼主出现一样的问题。找不 ...

我也翻车啦,搞了两天,气死人...就这么个小IC 有毒

网友Q:
我有这个,我明天也要试试你这个问题我有没有。有的话就去难为老师。

网友P:
用ST-link吧  很好用,在keil上 下载仿真 完美支持。

网友R(2019-12-10):
对于GD32F330,如果使用J-link进行SWD来Debug的时候找不到对应芯片,可以选择stm32的相同内核的芯片,这里GD32F330是Cortex-M4,可以选择对应的stm32具有相同内核的芯片,选择一个内存差不多大的,就可以正常烧录debug了(前提是,对应的启动方式选择主Flash存储,拉低boot0,就能用SWD烧录了)

今天看到公司一个前辈这么搞的,很快就把程序烧进去了,学了一招!

网友S(2020-08-25):
我遇过类似的问题,但原因是小板子没引出reset线,飞线连接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T:
看楼主图片,jlink的驱动不对吧?

网友U:
JLINK的驱动不是Segger吗?

网友A:
你这个只是识别为CDC   JLINK在下面USB串行线哪里

网友V(2022-04-04):
引用 网友H:
options for target->target->code Generation选项中只勾选Use MicorLIB

网友W(2022-09-05):
我也遇到一样的原因,后经排查,是核心板坏了

网友F(2023-10-07):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IC,一定要注意当KEIL5弹出 要你选内核的时候, 330到底是什么内核CM3还是CM4 要选对!   前 ...

我遇到过,要我选器件的时候找不到对应的型号啊,比如gd32f427,我只能找到其F4系列 ,这是为什么

网友X:
通过SWD滑动程序

网友Y:
其他芯片下载成功了吗

网友Z:
将b0拉高->重启->downloader->b0拉低。

网友AA:
jtag的三个SWD信号连接正确吗?

网友AB:
030芯片是否通过SWD连接

网友AC:
换一条更好、更短的电缆,然后再试一次

网友AD:
检查swdio和swclk之间是否有反向连接

网友AE:
检查芯片上是否有焊点或缺焊点。

网友AF(2023-11-10):
我买了一个gdlink,不太好用。

网友AG:
jlink的驱动版本是不是不支持这个型号

网友AH:
查抄b0b1都处于低电平状况?

网友AI:
直接使用仿真器供电,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AJ:
如果所选的微控制器型号支持SWD,则可以

网友AK(2023-12-10):
电源io是不是供电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