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MX里SW那两个脚用来调试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我在STM32CubeMX里生成STM32F407VET6的初始化代码,
把PA13和PA14设置成SW端口。可是在工程里面怎么也找不到对应的代码。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2019-08-15):
不需要写入代码的

网友B:
不用体现在代码里啊

网友C:
不用咱们关心这个

网友D:
没见过代码里边有啊

网友E:
jtag的时候就没有见过配置代码 sw应该也没有把

网友F:
这些管脚复位后就是可以支持SWD/JTAG的,你需要关闭这些功能的时候才要额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管脚复位后就是可以支持SWD/JTAG的,你需要关闭这些功能的时候才要额外代码。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