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里面能写操作系统吗

楼主(2019-07-30):
DSP里面能写操作系统吗

网友A:
当然能了

楼主:
常用什么了?

网友A:
支持linux
不过用DSP跑linux是浪费

网友B:
想用操作系统用omap吧

楼主:
linux?详细点

网友B:
可以移植操纵系统。

网友C:
什么型号的DSP

网友D:
TI不是有TI-RTOS吗

网友A:
哪个DSP芯片支持Linux?

网友E:
可以跑系统,有现成的系统。

网友F:
自己移植ucos操纵系统就可以。

网友G:
有的DSP可以实现嵌入式操作。

网友H:
现在关于TI-RTOS系统的资料比较少。

网友C:
做一个FREERTOS就可以

网友I:
ucos或者RTOS都可以实现。

网友A:
DSP好像只能跑跟BIOS差不多的OS吧。

网友F:
学习了,DSP还能有操作系统

网友J:
为啥一定要DSP跑系统呢
哈哈
太浪费了

网友C:
linux核很小
norFlash就可以存

网友I:
uC/OS-II也可以,刚刚移植成功。

网友K:
TI有提供它的DSP专用的实时操作系统叫做BIOS

网友K:
肯定能上操作系统的,一个普通的51单片机也能跑上系统!

网友K:
不过还是要看是哪样的操作系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