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KSZ9031RNXIA如何生成LDO的1.2V电源的?

楼主(2019-07-30):
如图所示,这是KSZ9031RNXIA芯片引脚43上的图,中文注释是我自己加的,可能不一定完全正确。
我想知道的是 这个引脚+电路 是怎么保证输出就是1.2V的呀,我怎么看不到反馈调节的呢?有没有朋友可以稍微说一下工作原理,,就是能结合开关管进行分析的那种。。

楼主:
图不是很清楚,我重新发一下

网友A:
知不知道电脑的键盘上有个print screen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不知道电脑的键盘上有个print screen键?

不好意思,修改过了。重新传了图片,而且还传重复了一张。。

网友B:
楼主还是把电路图上传清晰,图中就看到你的MOS管开关电路,你的1.2V是怎么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修改过了。重新传了图片,而且还传重复了一张。。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DevicePrint/en/KSZ9031?httproute=True
可以从链接中下载design guides,里面的原理图中有说明,大致原理应该是通过监控AVDDL电压值来调节PMOS上的压降,使得AVDDL为1.2V。
但建议外加一个LDO从3.3V转1.2V,原理图中其实也是这么推荐的。

好的,谢谢,撒花。。

网友D:
AVDDL,接的就是1.2V,这个完全可以在芯片内部当作MOS管LDO的驱动反馈。它这个不是开关原理,就是典型的线性调节。

嗯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