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怎么可以才可以用串口通信来控制舵机转动

楼主(2019-07-30):
今天想到如果用串口通信来控制舵机回事怎么效果,但是两个中断好像容不到一起啊,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对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方便沟通下么

网友B:
如果舵机支持RS485接口,就可以用串口转RS485控制。如果舵机只支持PPM控制,则串口基本无望。

网友C:
以前搞舵机都是用定时器实现的

网友D:
舵机就是脉宽控制的啊,串口可以发11111110,11111100.11111000,11110000,11100000,11000000,10000000,00000000
产生8个脉宽啊

网友E:
首先你得另外弄一个带串口和PWM的单片机,这很便宜,然后约定串口通讯协议,再根据串口协议,控制单片机输出PWM,控制舵机,就可以了,直接串口信号控制舵机,没戏

网友F(2020-06-09):
本人作品,总线舵机机械臂,

串口控制的舵机是其中一部分,全自主技术,可换米。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xtra=#pid10429918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4ODM3MjI3N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