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目前有哪几款arm+dsp的Ti芯片?

楼主(2019-07-30):
目前有哪几款arm+dsp的Ti芯片?

网友A:
达芬奇和omap,到底哪个系列比较好用?

网友B:
我也一直想了解达芬奇和omap的区别,那位高手介绍一下呗。

网友C:
差不多吧

网友D:
如果刚开始还是从2000开始吧

网友E:
AM5716, AM5718, AM5726, AM5728, etc.

网友F:
TI双核处理器ARM+DSP

网友C:
楼主是要做什么功能?

网友F:
这个用的比较少,都是DSP处理器和CPLD多一些。

网友F:
达芬奇做图像处理比较厉害一些。

网友G:
达芬奇处理器主要用于做视频压缩的产品

网友G:
芬奇技术提供专门面向数字视频应用的软件、支持、外设和加速器。

网友F:
楼主主要偏向于哪个应用方面?

网友D:
DM643x, DM35x/36x

网友F:
TI芯片F28M35集成了一个ARM Cortex-M3核和一个DSP 28335

网友H:
如果是数字信号处理可以使用FPGA+DSP

网友F:
多个处理器的功能都差不多,功能不好区分。

网友I:
它们都采用结合 ARM 核心与 TI DSP 核心的异类处理架构

网友F:
TI 的达芬奇技术是视频创新的代名词,专门面向数字视频应用的软件、支持、外设和加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