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保证DSP问题措施。

楼主(2019-07-30):
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保证DSP问题措施。

网友A:
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呵呵,对于电源高精度高稳定性是巨大的一个课题哦。

网友B:
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

网友D:
电源的布置

网友D: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网友B:
最重要的是时序和布线

网友E:
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网友B:
正确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

网友A:
电源干扰问题
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高速数字器件

网友F: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

网友F: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楼主:
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

网友G:
用电感来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