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器件布局 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19-07-30):
器件布局 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
例如在集中抄表系统中?

网友A:
可用TMS320VC5402,成本不是很高。

楼主:
器件布局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的接口吧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C:
1.选择芯片;
2.设计时序;
3.设计PCB。

网友D:
元器件的布局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电性能,把连线关系密切的元器件尽量放在一起

网友E:
从公共时钟源连到各插件板的时钟线的长度必须相等。

网友F:
信号干扰问题是PCB设计布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

网友E:
弱信号电路与强信号电路分开甚至隔离

网友G:
:按信号走向,从左向右、自上而下分单元布局

网友H:
元器件最好单面放置。

网友H:
在通常条件下,所有的元件均应布置在印制电路的同一面上

网友H:
尤其对一些高速线,布局时就要使它尽可能地短,功率信号和小信号器件要分开。

网友I:
在满足电路性能的前提下,还要考虑元器件摆放整齐、美观

网友J:
PCB板元件的布局要注意大功率的、发热严重的器件的放置,要保证有足够的散热条件。

网友I:
楼主是要设计什么电路板?

网友H:
先放有特殊要求的器件(如接插件,发热件等),然后先放置体积较大的元件

网友K:
如果需要双面放置元器件,在底层放置插针式元器件

网友L:
PCB板上元件布局有什么要求?

网友M:
采用手工布局的方法优化调整部分元器件的位置

网友N:
要考虑PCB尺寸大校PCB尺寸过大时,印制线条长,阻抗增加,抗噪声能力下降,成本也增加

网友O:
一般先把大个的拖进了放好,其他的小部件在慢慢布局

网友P:
通常情况下,需要考虑飞线的长短

网友Q:
按电气需求及布线需求将元件摆放好

网友R:
尽量按电路输入输出的方向依次布局

网友S:
相互连接的元件尽量靠近布局并注意元件的摆放方向,目的是努力减短引线和避免引线交叉。

网友T:
元件布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网友U:
按信号走向,从左向右、自上而下分单元布局

网友R:
元件的布局要均匀,不要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疏

网友L:
整机元器件的布局应遵循哪些原则

网友Q:
通常元件摆放可能会与某些需求有冲突

网友M:
结合自动布局完成PCB的整体设计

网友P:
元件布局简单点说就是把元件ROOM中的元件,一个个地拖放到PCB板上

网友N:
过小,则散热不好,且邻近线条易受干扰。

网友O:
种方式一般大个的位置比较重要,放着一般就不动了,小的随意一点

网友U:
元件放置完后再整体考虑做适当调整并在合适位置再放置一些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T:
对布放位置有要求的元件要首先考虑

网友S:
避免输入输出信号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