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使用6748的DSP芯片的ECAP模块产生PWM脉冲,脉冲出现后会很快消失,怎么办?

楼主(2019-07-31):
如题,使用6748的ECAP模块产生PWM时,配置好后往CAP2寄存器里写数值,会出现波形,但会很快消失,如果写成
for(;;)
{
CAP0_CAP2=0x1000;
}
也就是死循环状态,波形会一直存在,不应该是写进寄存器后会一直出现脉冲吗?求解。。。。

网友A:
只要是寄存器   写进去一次就可以了   不需要循环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