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无感应绕组电阻三种绕组方法概述

楼主(2019-07-31):
无感电阻是这种十分关键的变阻器商品,在许多电子设备生产制造生产制造的那时候都采用无感电阻,而无感觉绕线电阻应用总数数最多,运用的范畴也较广,做为这种绕线电阻它的生产制造

和生产制造变成许多制造行业所关心的产业链。

无感觉线绕电阻实际上全是有理性的变阻器,无感觉绕线电阻仅仅相对性别的电阻器1个叫法,在根据采用无带磁的原材料和独特绕制方式来降低无感觉线绕电阻电感器量,贴近理想化纯电阻

器,来考虑中频电源电路和高频率电源电路中必须。实际绕制无感无感线绕电阻时有以下几种方法绕制。
一、  十字绕法绕制无感电阻;
选用十字线绕法制做无感电阻,能将高电阻的无感觉线绕电阻制做成高品质高电阻无感觉无感觉线绕电阻。通常都用专用型绕线机器设备,采用无带磁电阻器原

材料和无带磁电阻器支撑架,选用优秀的加加工工艺,生产加工适用高频率电源电路中应用的功率、高质量的无感无感线绕电阻。
二、 双线并线绕制无感电阻方法;
双线并联绕组的无诱导电阻的方法是,将两根电阻线在瓷管和电阻支架上双线并联绕组,各段的电阻值各1/2,一端用两根电阻线连接,另一端分成两根作为无

诱导电阻的引出端,

那样制做的无感电阻不错,电感器量也不大,但那样绕制的电阻器在加工工艺上存有好多个难题,一要两根电阻线中间需互相绝缘层;二要因在同一边找出,

因此对匝与匝中间的绝缘层规定较高,在实际上运用中只可用低压、低电阻无感电阻制作。

三、 瓷管或电阻支架绕制无感电阻
使用瓷管和电阻支架,首先将1/2的电阻按顺序卷绕后再卷绕,理论上从前面的1/2的电阻线圈产生的磁场与从后面的1/2的电阻线圈产生的磁场相反,可以相互

抵消而成为无电感。

然而,实践证明,这种绕线方法不是很有效,因为两个电阻线圈的位置相差一定距离,电感减小不明显。如此制造的非感应电阻器通常适用于400HZ以下电路

中的低电阻非感应绕线电阻器。

了解更多电阻知识
  请关注【颖帆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