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国产32位 32F003 MCU

楼主(2019-07-31):
1 CPU

32-bit RISC CPU核,指令长度16位

个32位通用寄存器

高效的2级执行流水线

32位x32位的硬件整形乘法阵列

2 存储

32Kbytes的内部程序闪存,支持ISP保护,保护区域的大小可配置

4Kbytes的数据闪存,大小可通过User Option配置

闪存的User Option配置支持修改复位源,允许或者禁止看门狗,修改数据闪存大小以及使能程序代码保护功能

2Kbytes的内部SRAM

只支持小端(little-endian)存储方式
3 可嵌套中断控制器

32个中断源

32个可编程优先级,每个中断都有独立的优先级

每个中断都有独立的使能或者禁止控制

每个中断源都有固定的向量地址

支持陷阱功能

支持软件复位

可单独配置唤醒事件和中断的使能/禁止
4 系统控制器(SYSCON)

外部晶振 32.768K 到 24MHz (EMCLK: External Main Clock,外部主时钟)

内部晶振 20MHz (1%偏差,典型值) (IMCLK: Internal Main Clock,内部主时钟)

内部辅晶振 500KHz 或 3MHz (ISCLK: Internal Sub Clock,内部辅时钟)

支持低功耗模式 (SLEEP/DEEP-SLEEP)

低功耗模式下支持可编程的功耗优化

可编程的时钟分频器

外部晶振失效监测

复位源检测和管理 (RSTID)

免费提供样品,有需要请联系:3266629747

网友A:
牌子,什么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牌子,什么供电电压?

2.4-5.5V 电压,艾普特,已有批量应用客户,价格优势

网友B:
多少钱    没价格就是流氓

网友C:
应该学下STC,将真实价格写在规格书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学下STC,将真实价格写在规格书里。

价格一块多。实在是情况多样,有量大量少,有账期无账期 需要根据情况报价,统一售价在消费类的IC上 不可能存在

网友D:
其它功能模块呢?

加下联系方式,发你

网友E:
2Kbytes的内部SRAM    对于32位MCU,标配不得4K起呀。虽说价格压下来了,但是2K那是8位MCU的高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价格一块多。实在是情况多样,有量大量少,有账期无账期 需要根据情况报价,统一售价在消费类的IC上 不可 ...

价格只是参考而已,知道大约的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2Kbytes的内部SRAM    对于32位MCU,标配不得4K起呀。虽说价格压下来了,但是2K那是8位MCU的高山 ...

有需要欢迎加Q 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只是参考而已,知道大约的价位。

是的,要个价格很容易。

网友F(2019-10-10):
有没有规格书或网站?我觉得吧,通用MCU厂家一定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说明书,技术支持上去,这样才行,老是QQ私聊谁敢用啊,或者干脆您就是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规格书或网站?我觉得吧,通用MCU厂家一定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说明书,技术支持上去,这样才行,老 ...

是的,我们是代理商。加下,我发规格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是代理商。加下,我发规格书

没有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