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zigbee程序下载及调试

楼主(2019-07-31):
5.1程序下载及调试5.1.1编译工程

单击编译按钮

无错显示如下图所示

楼主:
5.1.2下载工程

(我们选择的是ZigBee下载,下载后可在线调试)

感谢分享

楼主:
5.1.3在线调试程序
将上面编译没有错误的工程下载到开发板中运行,点击 Debug 按键,开始下载程序并在线 仿真调试,再点全速运行。此时 LED1 间隔 1 秒闪烁。
常用快捷键:

单步执行:F10 单步执行一条 C 语句或汇编指令
进入函数:F11 跟踪执行一条 C 语句或汇编指令
全速运行:F5 Go

楼主:
5.2 使用TI Smart RF Flash Programmer下载程序
由3.3.2.3节已经配置编译器使生成.hex 文件了, 配置后点击 make 编译后,会在工程目录下的 Debug—Exe 找到生成的.hex 文件。当然了,如果看了第3章附录的朋友,选择output 里的.hex也可以。

打开 TI Smart RF Flash Programmer,选择 System-on-chip(切记别选错),添加刚刚生产的.hex 文件。点击程序下载按钮,.hex 文件变被下载到芯片内,下图中群出的不可选错!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