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单片机下载器被掰断了,请问这么继续下载程序

楼主(2019-07-31):
(图片)

网友A:
上个断脚图看看?

网友B:
本来就为了让你掰段的啊!

网友C:
直接用最后一幅图上上面的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为了让你掰段的啊!

掰断了不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最后一幅图上上面的下载器。

大神 这么用,能说一下吗。

网友D:
用5根彩排线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E:
这部分有连接线在里面么?

网友F:
掰断那不是有两个插座吗,找一根对应的排线连接上。

网友F:
如果没有排线,用母头的杜邦线连接也行。

网友G:
哈哈,我的都没舍得掰开。我喜欢完美,主要我没那个专门连接的跳线

网友H:
看看那个10根线的跳线座子,是怎么个顺序,然后按照顺序连接。

网友I:
用线连上

网友J:
那个本来就可以掰断的
一边是仿真器,一边是目标板,把仿真器连上MCU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