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音频播放芯片ISD2130播放的声音音调低,音速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31):
如题,请问音频播放芯片ISD2130播放的声音音调低,音速慢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采样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不一样.............

是音频文件的采样率与压缩编码的采样率不一样吗~恳请详细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音频文件的采样率与压缩编码的采样率不一样吗~恳请详细指导

重放和音频流码率必须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要不声调变高(重放码率低于采样码率)要么声调变低(重放码率高于采样码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放和音频流码率必须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要不声调变高(重放码率低于采样码率)要么声调变低(重放码 ...

能否问一下我现在该调整哪个寄存器,,只找到了压缩方式和压缩码率,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放和音频流码率必须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要不声调变高(重放码率低于采样码率)要么声调变低(重放码 ...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应该是没有按照原来压缩形式解压。

网友B:
这个效果不错吧,分享一下代码如何。

网友C:
音调低也是因为则个?

网友D:
多谢分享,这一套贵不贵

网友D:
我想买一套去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