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款多相输出大电流DC-DC电源芯片,给CPU内核电源供电(最好超过100A)

楼主(2019-07-31):
(无正文)

网友A:
国产。。没有吧?

网友B:
超过100A?什么CPU、什么芯片需要100A?开玩笑!

网友C:
为国产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100A?什么CPU、什么芯片需要100A?开玩笑!

64核FT-2000 ;申威也150W啊。

网友D:
国产的没有听说过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64核FT-2000 ;申威也150W啊。

FT通常用VT系列或者ISL系列

网友F:
曾经用 FPGA 设计过 8 相的 DC-DC 电路,电流电压随意,板上有 FPGA 的话,这种方式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曾经用 FPGA 设计过 8 相的 DC-DC 电路,电流电压随意,板上有 FPGA 的话,这种方式也可以考虑。 ...

增加一个FPGA容易,就是没有搞过这种控制,玩不转。你有模块吗?

网友F:
以前给某科研院设计的,超低波纹 DC-DC 电源,如果有批量需求的话,我可以考虑把它做成模块。

网友G(2019-09-24):
楼主找到方案了吗?可以细聊下吗?

网友H:
我倒是有做过一款3.6v100a的电源,不过是A TO D的。

网友G:
持续关注中,同样是找多相DCDC,给CPU供电,输出1.3V左右

网友I(2020-03-24):
关注中,100A的估计要多相并联使用了

网友J(2020-05-15):
TJT120  BRDS120看一下是否适用。降压型DCDC转换,电流最大到120A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超过100A?什么CPU、什么芯片需要100A?开玩笑!

pol供电了解一下

网友L(2020-07-15):
TJT120  BRDS120看一下是否适用。降压型DCDC转换,电流最大到120A
具体型号怎么搜索不到啊

网友M:
多相是几相?